WINCE下已经知道显存的虚拟地址在AP层面怎么操作显存?用memcpy直接拷贝过去?

楼主:
WINCE下已经知道显存的虚拟地址在AP层面怎么操作显存?用memcpy直接拷贝过去?

网友:
自己试了一下,用memcpy就可以了.跟在DRV里面的操作方式一个样!!!

网友:
  1. buffer_rgb=pBuf;  //指到开始的地方

for(j=Origin_Y;j<76*YScale+Origin_Y;j++)
{

  if(256*2*XScale>(LCD_XSize-Origin_X)*2)
  {
     memcpy((void *)(gdwDisplayAddress+LCD_XSize*2*j+Origin_X*2),(void *)buffer_rgb,2*(LCD_XSize-Origin_X));
     buffer_rgb += 256*2*XScale;

  }
  else
  {
     memcpy((void *)(gdwDisplayAddress+LCD_XSize*2*j+Origin_X*2),(void *)buffer_rgb,256*2*XScale);
     buffer_rgb += 256*2*XScale;
  }

}

网友:
自己解答了啊,呵呵

网友A:
你是CE5还是CE6?通过什么方式拿显存的虚拟地址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CE5还是CE6?通过什么方式拿显存的虚拟地址的?

CE5,直接知道系统的显存虚拟地址啊!

网友:
CE5上这样做没问题,但是CE6上面需要映射到每个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