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B 编译器报错 重新安装仍然无法解决

楼主:
最近在使用PB 裁减wince4.2系统遇到一个棘手问题,编译无法成功,提示如下:

BUILD: Computing Include file dependencies:
BUILD: Examin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 directory tree for files to compile.
Compil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gwe\nleddrv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NTTEST= UMTEST= NOLINK=1 NOPASS0=1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NTTEST= UMTEST= NOLINK=1 NOPASS0=1' failed - errno = 0
Compil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kernel\hal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NTTEST= UMTEST= NOLINK=1 NOPASS0=1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NTTEST= UMTEST= NOLINK=1 NOPASS0=1' failed - errno = 0
Compil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kernel\buildexe\kern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NTTEST= UMTEST= NOLINK=1 NOPASS0=1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NTTEST= UMTEST= NOLINK=1 NOPASS0=1' failed - errno = 0
Compil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romboot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NTTEST= UMTEST= NOLINK=1 NOPASS0=1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NTTEST= UMTEST= NOLINK=1 NOPASS0=1' failed - errno = 0
Link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gwe\buildexe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 failed - errno = 0
Link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kernel\buildexe\kern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 failed - errno = 0
Link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kernel\buildexe\kernkitl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 failed - errno = 0
Link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kernel\buildexe\kernkitlprof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 failed - errno = 0
Link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romboot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 failed - errno = 0
BUILD: Done

我卸载PB后,重新安装PB工具仍然无法解决,提示完全一样。

没有头绪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补丁打好了吗?

网友:
跟补丁没有关系,我在另一个没有PB的笔记本上安装后,裁减没有任何问题。

我感觉是不是跟系统的环境参数有关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个类似的问题,MAKING 时 DOS 命令返回错误。重装也不好用,和被人一样的安装环境也不可以。

makeimg: run command: res2exe -r -c C:\WINCE600\OSDesigns\2450\2450\RelDir\smdk2450_ARMV4I_Release\0409\bthpnl.res C:\WINCE600\OSDesigns\2450\2450\RelDir\smdk2450_ARMV4I_Release\bthpnl.cpl
makeimg: Check for C:\WINCE600\OSDesigns\2450\2450\RelDir\smdk2450_ARMV4I_Release\PreRomImage.bat to run.
makeimg: Change directory to C:\WINCE600.
makeimg: run command: cmd /C C:\WINCE600\OSDesigns\2450\2450\RelDir\smdk2450_ARMV4I_Release\PreRomImage.bat romimage C:\WINCE600\OSDesigns\2450\2450\RelDir\smdk2450_ARMV4I_Release\ce.bib

PREROMIMAGE processing...

makeimg: FATAL ERROR: Command returned non-zero exit code 1 (dec).
makeimg: FATAL ERROR: Command returned non-zero exit code 1 (dec).

查了下只知道是 PreRomImage.bat  命令返回非 1 的值,具体原因还不知道。

网友:
自己再顶一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LZ 可檢查 %_WINCEROOT%\build.log & %_WINCEROOT%\build.err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B:
实在不行,重新装系统吧。干净,彻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 可檢查 %_WINCEROOT%\build.log & %_WINCEROOT%\build.err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build.log信息为:

BUILD: Computing Include file dependencies:
BUILD: Examin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 directory tree for files to compile.
Compil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gwe\nleddrv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NTTEST= UMTEST= NOLINK=1 NOPASS0=1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NTTEST= UMTEST= NOLINK=1 NOPASS0=1' failed - errno = 0
Compil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kernel\hal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NTTEST= UMTEST= NOLINK=1 NOPASS0=1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NTTEST= UMTEST= NOLINK=1 NOPASS0=1' failed - errno = 0
Compil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kernel\buildexe\kern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NTTEST= UMTEST= NOLINK=1 NOPASS0=1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NTTEST= UMTEST= NOLINK=1 NOPASS0=1' failed - errno = 0
Compil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romboot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NTTEST= UMTEST= NOLINK=1 NOPASS0=1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NTTEST= UMTEST= NOLINK=1 NOPASS0=1' failed - errno = 0
Link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gwe\buildexe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 failed - errno = 0
Link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kernel\buildexe\kern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 failed - errno = 0
Link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kernel\buildexe\kernkitl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 failed - errno = 0
Link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kernel\buildexe\kernkitlprof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 failed - errno = 0
Linking c:\wince420\platform\geode\romboot directory ********************
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
BUILD: Exec of 'NMAKE.EXE  -i -c BUILDMSG=Stop. LINKONLY=1 NOPASS0=1 NTTEST= UMTEST=' failed - errno = 0
BUILD: Done

好象跟nmake.exe文件有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实在不行,重新装系统吧。干净,彻底。

操作系统重新安装,需要安装的软件太多了啊。

网友:
建议LZ用WIndowsCleanUP把PB以及相关的组件清干净!
否则重装是王道!

网友:
补丁,杀毒软件等都要注意。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