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发板无法识别U盘

楼主:
大家好,我的ARM开发板不能识别U盘了,重刷系统后还是不好用,但其他的USB设备能够正常使用,另一个开发板在开机后插U盘时可以识别开机前插就不能识别,请问大家这两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A:
开机前插入不能识别的问题以前有人发过,你看一吧
上电前插入USB设备,启动后无法识别

网友:
可能是USB驱动的问题.

网友:
组件没添加全??  换个 牌子的U盘试试?

网友:
Sleep(m_portBase->HcRhDescriptorA.POTPGT * 2);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机前插入不能识别的问题以前有人发过,你看一吧
上电前插入USB设备,启动后无法识别

具体网址
http://topic.eeworld.net/u/20090916/10/6009396f-54a7-427e-90c0-f2723e58cf4f.html?seed=415955654&r=59851966#r_59851966

网友:
谢谢大家,这个问题好像很多人都遇到过,我再看看以前的人怎么解决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