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得到WIFI的当前状态?

楼主:
各位大侠,WINCE怎么得到WIFI的当前状态啊?谢谢了!

网友:
知道当前状态了,怎么设置WIFI状态?

网友A:
电源管理 有WIFI当前的电源状态。
具体在WICE 控制面板中,

至于设置WIFI的状态,我们采用自己做了一个对应的WIFI应用软件,进行WIFI 的开启与关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电源管理 有WIFI当前的电源状态。
具体在WICE 控制面板中,

至于设置WIFI的状态,我们采用自己做了一个对应的WIFI应用软件,进行WIFI 的开启与关闭。

问一下大侠!
我采用WLAN系列API比如WlanOpenHandle 需要Wlanapi.h,可是在WInCE下没有这个头文件怎么办啊?

网友:
WinCE下应该是WZC系列函数吧?

网友:
OK!结贴!谢谢2位!

网友:
SPI UART SDIO口WIFI模块 直连8位mcu可收发数据

SPI UART SDIO口WIFI模块 直连8位mcu可收发数据  要资料的给我发个邮件 931521083@qq.com  杨生 1522010075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