救急!关于个人GPS定位器

楼主(2010-04-07):
救急!关于个人GPS定位器
要做个GPS定位器,请问用什么开发板比较好???
开发
GPS定位器

网友A:
GPS一般是通过串口输出数据的,有UART接口的基本都没问题,给GPS模块上电后或者再加些复位电路就可以输出GPS信息,你所要做的是针对GPS的输出NMEA信息进行解析。

网友:
如果自己玩,不用专门的开发板,
买一个民用的GPS模块,和你的随便一个板子的串口连接,自己分拣协议就ok,
如果项目开发,就买工业模块,板子自己设计吧

网友B:
民用模块便宜,
我连接过430单片机和 我的 psp2000 ,都能用,
标准串口,协议也是标准的,很好用

网友C:
这是我的毕业设计,之前没有任何开发经验。要求是还要加GSM模块,能插SIM卡,我想在WINCE平台上做这个,ARM系列的开发板如何呢?能推荐下吗??
谢谢两位了!!!

网友D:
ce的板子就不便宜了600元左右,sim卡的,可以买一个短信猫360元,GPS模块,也在300元左右,回来也要自己搭电路,要同时用GSM和GPS模块,你需要双串口的单片机才能完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