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boot 开启mmu以后就挂了

楼主:
我的开发板是mini2440的  现在我想移植官方的bsp到我的开发板上 ,现在通过点灯法发现我的eboot能够走到这一步startup.s

   mrc            p15, 0, r1, c1, c0, 0
                and            r1, r1, #0xC0000000        ; [31:30] AsyncBusMode Enable, [12] ICache Disable(UMON set enable)
                orr            r1, r1, #0x0079                ; [0] Enable MMU, [6:3] Reserved 1111
                orr     r1, r1, #0x4000                ; Round-Robind Cache Replacement Policy
                orr            r1, r1, #0x1000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ICache (with MMU On)
        orr     r1, r1, #0x0004         ; Enable the Dcache, (with MMU On)
;                mcr            p15, 0, r0, c7,c7,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Invalidating I&DCache

        ldr     r0, =VirtualStart

        cmp     r0, #0                  ; make sure no stall on "mov pc,r0" below
       mcr     p15, 0, r1, c1, c0, 0应该在这部出错了
  mov     pc, r0                  ;  & jump to new virtual address(到这步就不行了)
但是后面的那个就执行不下去了,后面的那个命令应该是mmu相关的,应该是开启mmu错误了。这是为什么呢。
我的操作方法是,编译出eboot.nb0以后用jlink烧写到0x30038000的地址 然后执行。在mini2440上不行,但是我用同样的方法,在另外一块开发板子上是可以的。不过mini2440是12m的晶振,而另外一块是16m的晶振。我在晶振相关的地方修改了,mpll设置成(((0x5c<<12)+(0x01<<4)+0x02))。upll也相应设置  clkdiv 也相应设置  我还要设置那里呢
谢谢各位了

网友:
真奇怪 我怎么一点分都没有了 这么穷了

网友:
用ads,jtag等工具进行调试,成功后再移植.

网友:
只能调试看看
你有没有什么LED之类的可调试的东西在板子上
有就方便多了
没有就让你们硬件给你焊上一个

现在物理地址下点灯确保你的灯是可以点亮的

再拿到虚拟地址下点灯,只需要将对应的物理地址换成虚拟地址 +0x2000_0000就可以了

你这个估计是初始化时钟或者内存什么的没初始化好吧,再从头屡一遍看看哪没改过来就估计可以了

注意看看宏定义的地方

网友:
我在startup.s下是可以点亮灯的,但是到  mcr    p15, 0, r1, c1, c0, 0
这一句就出错了
是我的内存没初始化好吗
但是我在startup.s中没有看到初始化内存这语句啊,有的只有是初始化mmu

网友:
其实mmu是起来了,eboot也是正常的,是我自己用电灯法,在mmu没起来前用物理地址 但是mmu起来后应该用虚拟地址了 没注意,后来用虚拟地址  一路点灯ok
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