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片中的7407是什么器件?

楼主(2009-10-25):
图片中的7407是什么器件?
图片中的7407是什么器件,有什么功能啊?
图片

网友A:
应该是缓冲这类的东西
IO输出驱动能力不够,用这个东西扛一下

网友B:
开漏输出的缓冲器。
从电路上看,
PB口输出高电平有效的单个字符
PA口输出低电平有效的字符选择信号。

网友C(2010-01-15):
六高压输出缓冲,驱动器(OC,30V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