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样用VS2005创建一个支持MFC的WIN32智能设备项目?

楼主:
我用VS2005写mobile6程序.

看例子里面的程序格式,应该是创建的windows应用程序,因为代码里面有winmain和wndproc之类的函数,却没有MFC的那一大堆类。但在资源里面的对话框里面点击,也可以添加一个继承CDialog的MFC类。

我的创建方法:建立项目--智能设置--win32智能设备项目--windows应用程序(这时候不能选择MFC)。到我在资源里面为一个对话框建立类的时候,也不能用MFC基类。

问题处在哪里了呢?例子明明可以的。

网友:
我只会小用EVC而已
VS2005嵌入式相关的有本教程不错,是汪兵写的。建议楼主找来看看,很多例子。

网友:
应该选择支持MFC的应用程序类型

网友A:
新建项目--智能设备--MFC智能设备应用程序(不要选win32智能设备项目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新建项目--智能设备--MFC智能设备应用程序(不要选win32智能设备项目)

这种的我看到了啊,不用用MFC创建的项目会产生一大堆东西,而那个示例里面的代码是跟WIN32产生的差不多的。

网友:
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WIN32项目里面用MFC吗?

网友:
不好意思,刚才理解错了

试试这种方法:
第一步、在代码中包含MFC需要用到的头文件
#include "stdafx.h"

第二步、设置WIN32项目属性:在项目常规选项页中设置“MFC的使用”

网友:
我用的是VS2005英文版,在New Project中选择VC++->Smart Device->MFC Smart Device Application,输入项目名,点击确定进入到MFC Smart Device Application Wizard对话框,在Platform页选择你的程序运行的平台,比如PocketPC2003、Smartphone2003之类的。接下来的Application Type页中你可以选择Application Type:
   single document
   dialog based
   single document with doclist

可以复选Document/View architecture surpport,在右侧Use of MFC你可以选择
   Use MFC in a shared DLL
   Use MFV in a statical library

接下去的几页都是对项目就行配置的,跟VC++ 6.0 MFC项目的配置基本相同,很容易看明白

网友:
建立项目--智能设置--win32智能设备项目--(windows应用程序)这里应该选MFC智能设备应用程序,你的没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,刚才理解错了

试试这种方法:
第一步、在代码中包含MFC需要用到的头文件
#include "stdafx.h"

第二步、设置WIN32项目属性:在项目常规选项页中设置“MFC的使用”

我觉得这一种方法可以,试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