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PB下删除些没用的组件 使NK.BIN文件尽量小

楼主:
请教大家如何在PB下删除些没用的组件 使NK.BIN文件尽量小 帮忙讲解的详细点 谢谢各位大哥了!!

网友:
删除简单

没用,不好说
因为没有没用的组件,只有不使用的组件

网友:
怎么删除不使用的组件

网友:
是啊 怎么删除不使用的组件呢 听说有些组件都相互有关联的

网友A:
在pb中的XX catalog items直接删除应该可以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pb中的XX catalog items直接删除应该可以吧!

是的,这个MS已经做好了

关联的问题,MS的工具已经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B:
你只管删你认为没用的,如果哪个组件被其他组件关联,那么它是删不掉的
(空表示不选,勾表示选上,方格表示该组件被其他你选上的组件关联)

网友C:
空表示不选,勾表示选上,方格表示该组件被其他你选上的组件关联????
请问你指哪呢??
在PB中直接DELETE就可删除组件了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空表示不选,勾表示选上,方格表示该组件被其他你选上的组件关联????
请问你指哪呢??
在PB中直接DELETE就可删除组件了吧!

是一些多媒体啊,word等。
楼主我建议你编译release的NK吧

网友:
我是用的release的啊 也有35M

网友:
是否除了组件还包含了自己的一些东西,看一下platform.bib,还把什么文件包含到NK里边了,可能是files文件夹下的一些东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只管删你认为没用的,如果哪个组件被其他组件关联,那么它是删不掉的
(空表示不选,勾表示选上,方格表示该组件被其他你选上的组件关联)

6.0是这样的,还有在编译的时候build option中Enable KITL ,Enable Profiling这些可以勾掉。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