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avecom如何利用at指令操作stk菜单

楼主:
如题,因为项目需要,急需这方面的例子(一定要例子,资料我已经有了很多,但是例子没有一个能调通的),望各位高人出手相助,在此谢过了QQ792549792

网友:
第一步,STK 用户通知SPREADTRUM模块支持哪 些功能,AT+STSF命令可以实现该功能,并能激活 与关闭STK功能.如果STK功能已经被激活,系统开机时就发送+STIN:0给STK 用户,如果STK 功能没有 激活,用户用命令AT+STSF激活STK功能时,系统发送+STIN:0给STK用户. 第二步,SPREADTRUM 模块发送+STIN:index提示STK 用户应该执行哪一个STK命令,用户可以用 AT命令AT+STIN 得到最近的提示. 第三步,STK用户使用命令AT+STGI命令取得+STIN:index 相应的STK信息. 第四步,STK用户使用命令AT+STGR发送相应的答复. 系统通过一系列的这些动作来实现STK的所有功能.

我按照这个流程进行到at+stin?的时候就进行不下去了,返回的是这个
+stin:99

网友:
另开了一个帖子,,分不够我再加啊

网友:
没弄过,帮顶下。

MARK,期待做过的高人,我也学习下。

网友:
高手是不是今天都放假了?清明节后继续加分

网友:
我用的是动感地带卡测试的,在手机里有stk菜单
按说明第一步
at+stsf=1(激活)
第二步
at+stgi=0(setup menu)
这时候应该返回的是菜单内容,但是返回的是cme error 518(参数错误)
请问有知道是什么原因返回的518错误码?这个代码前一天测试还好使今天就不能用了
,不知道原因,试过把卡拔了重插还是不好使。

网友:
有人帮看一下吗?帮顶顶也行啊

网友:
自己搞定了

网友:
99 结束,98超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