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,在BSP内核中加载I2C内核,在evc调用出现超时错误,这是怎么回事啊?

楼主:
I2C_Open ----
>I2C_IOControl(0x40004, 0x1a02f244, 16, 0x0)
I2C IOCTL_I2C_WRITE 090704
I2C IOCTL_I2C_WRITE 090704 MapPtrToProcess
+I2C_Write[1]: 0x9E, 0x1, 0x20, 1
EnterCriticalSection
ResetEvent Be
ResetEvent Af
SyncIst...
LeaveCriticalSection
I2C IOCTL_I2C_WRITE 090704 HW_Write
I2C IOCTL_I2C_WRITE 090704 UnMapPtr
SENDING command id 0x03EA to CDialog target.
>I2C_IOControl(0x40000, 0x1a02fdc4, 16, 0x0)
I2C IOCTL_I2C_READ 090704
I2C IOCTL_I2C_READ 090704 MapPtrToProcess
+I2C_Read[1]: 0x9F, 0x0, 0x1A02FCFC, 2
SyncIst...
-I2C_Read:1460
I2C IOCTL_I2C_READ 090704 HW_Read
I2C IOCTL_I2C_READ 090704 UnMapPtr
SENDING command id 0x03EA to CDialog target.
>I2C_IOControl(0x40000, 0x1a02fdc4, 16, 0x0)
I2C IOCTL_I2C_READ 090704
I2C IOCTL_I2C_READ 090704 MapPtrToProcess
+I2C_Read[1]: 0x9F, 0x0, 0x1A02FCFC, 2
SyncIst...
-I2C_Read:1460
I2C IOCTL_I2C_READ 090704 HW_Read
I2C IOCTL_I2C_READ 090704 UnMapPtr

网友:
可能是IIC驱动写的有问题。

网友:
#define IOCTL_I2C_READ      0x40000
#define IOCTL_I2C_WRITE      0x40004

//----------------lm75地址、配置字-----------------//
#define      lm75_WR_ADDRESS    0x9e                  //1001        111 0 写
#define      lm75_RD_ADDRESS    0x9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01        111 1 读

//#define      LM75_REG_TEMP   0x00         //指针寄存器选择 TEMP

#define LM75_REG_TEMP       0x00
#define LM75_REG_CONF       0x01
#define LM75_REG_TEMP_HYST  0x02
#define LM75_REG_TEMP_OS    0x03

evc上的程序是这样的:
opendevice:
handle = CreateFile(L"I2C0:",GENERIC_READ|GENERIC_WRITE,NULL,NULL,OPEN_EXISTING,NULL,NULL);
可以看到正常打开,
读和写如下:
        DWORD Ret;
        DWORD RetBytes;
        BYTE pBuffin[2] = {0};
        BYTE pBuffOut[2] = {0};
        int i;
        I2C_IO_DESC xx;

        xx.SlaveAddr=lm75_WR_ADDRESS;
        xx.WordAddr=LM75_REG_TEMP;
        xx.Count=1;
        xx.pData=pBuffOut;
        Ret=DeviceIoControl(handle,IOCTL_I2C_WRITE,&xx,sizeof(xx),NULL,0,&RetBytes,NULL);  //
        memset(pBuffin,0,2);
        Sleep(1);
        xx.SlaveAddr=lm75_RD_ADDRESS;
        xx.WordAddr=LM75_REG_TEMP;
        xx.Count=2;
        xx.pData=pBuffin;
    Ret=DeviceIoControl(handle,IOCTL_I2C_READ,&xx,sizeof(xx),NULL,0,&RetBytes,NULL);  //

这些步骤不对吗,请帮分析分析!

网友:
哪个地方超时了?

网友:
这个驱动可是开发板给的啊,网上提供的还有另外一家开发板厂家给的都是一样的代码啊,而且我确信地址映射没有问题,纳闷死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