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M模拟器能否与PC串口通信?

楼主:
我有一个GPRS模块,连接PC的COM1,在超级终端上调试过,OK

现在希望能在VS2005中开发一个用GPRS上网的应用程序,在WM6模拟器上跑。

将模拟器的Serial Port0映射为COM1

这个应用程序能否通过Port0(COM1)与GPRS模块通信呢?

模拟器就可以通过GPRS上网了么?

网友:
最好不要用模拟器,只能这样说

网友:
这个估计不行吧

网友:
模拟器就是不用硬件那种,你现在这样不行吧,如果可以,那别人的开发板就卖不出了。

网友:
不过上网什么的就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月经贴了,经常都会有人问,呵呵
是可以的,在模拟器里面配置好端口映射
在你模拟器里跑的程序就可以通过你映射到PC上的端口与连好的GPRS模块访问网络了。

网友:
如果有第二個串口 或第二台pc 是可以的 我用過

相當於模擬器用了pc機的一個串口

网友:
我原來的回帖:
可以, 我就是這樣用的.
如果你的PC有兩個串口,就把一個給模擬器用, 另外一個給串口調試器(如超級終端)用.再用交叉串口線把兩個串口連起來用了.

比如你有COM1 COM2
那么在模擬器中把COM1映射為模擬器的Port0(在Mobile程序的代碼中還是COM1:,Microsoft的命名有點亂),
你把你的串口調試器(如超級終端)設為使用COM2,則可以調試你的Mobile串口程序了.

不過現在的主機一般都只有一個串口, 所以估計要用到一根USB轉串口的線或者找另外一台PC來運行串口調試器.
我就在桌子邊上放了另外一台PC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