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四相八拍步进电机控制
oddxlf
oddxlf

网友A(2009-03-06):
四相八拍步进电机控制
有一个电机是四相八拍的,使用的控制是A-B-C-D-A,但是电机只震动,不转。
用电阻来找公共端,公共端与每根线的电阻都是差不多大,由此确定公共端。估计不会找错,公共端是红色的线,不管接高电平还是接地都是同样的
电机
电阻
高电平

网友B:
红线接电源,按AB-BC-CD-DA双四拍试试能不能转先
八拍的是A-AB-B-BC-C-CD-D-DA

网友C:
还有就是频率不要太高了,步进电机转不快的,频率太高了就失步了,只能振动。

网友D:
既然能震动,就说明可以线没什么问题,每步之间间隔1ms试试看,应该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