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的应用??

楼主:
单片机能不能编写程序来设置小车的行径?或者是说通过探测,发现前面有遮挡物,而通过反馈来改变路径。
简单的说相当于小型无能驾驶车。

网友:
可以的,,单片机功能强大,我有个老师貌似就在做楼主说的那个东西

网友A:
智能小车算是一个系统,单片机是核心部分

传感器探测并发出信号->单片机接收传感器的信号->单片机内部根据信号进行判断->单片机根据判断结果控制电机输出->电机转动改变小车行动方向

以上就是简单模型,实际运用中还需要对各个细节进行增益放大等措施

网友:
现在满大街都是卖扫地机器人的

网友:
可以的 但是外围电路也许比单片机本身的代码要复杂些

网友:
这个需要外围电路配合 ,而且外围电路要比单片机复杂

网友:
当然可以,楼主说的 这些 现在都非常非常成熟,

只要百度或者GOOGLE下,网上很很多资料啊

网友:
这东西,做来玩可以

要做好,那就难了!

网友B:
可以的,最近教研室有人做这个的,使用无线传输传输,行进至目标点,采集声音数据,接收端负责放大和语音信号处理,以及发送指令

其实单片机部分已经不是重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的,最近教研室有人做这个的,使用无线传输传输,行进至目标点,采集声音数据,接收端负责放大和语音信号处理,以及发送指令

其实单片机部分已经不是重点了

单片机不是重点的话,那么技术含量就不在你们考研室里

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智能小车算是一个系统,单片机是核心部分

传感器探测并发出信号->单片机接收传感器的信号->单片机内部根据信号进行判断->单片机根据判断结果控制电机输出->电机转动改变小车行动方向

以上就是简单模型,实际运用中还需要对各个细节进行增益放大等措施

说的对

网友:
俺们上学时,机电的老师(俺们专业的)经常玩这些,至于电子系的反而不弄这些。

网友:
谢谢咯。。。。先说这些。我在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