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WinCE平台的项目,怎么编译?

楼主:
请问:
假设建立一个WinCE平台的项目,当我完成该WinCE项目后,怎么使得该项目编译成一个可以在WinCE环境下运行的程序?(C#实现一个简单的Form界面实例,有一个Button和一个TextBox,触发Button事件,TextBox.Text=“Hello world”生成一个exe文件可以在WinCE中打开。);
前提条件是不使用微软的VS2005/2008工具,请问还有那些方法可以实现我的这个目的?

网友:
你用PB建立了一个WinCE项目后,可通过PB编译一个SDK, 这个SDK加到你所谓的编译工具里就可以生成在该Wince上运行的程序了。

网友:
请问:
PB编译生成的SDK,是不是仅仅对这一个项目可用啊?对于我编写的其他WinCE项目是否可用呢?
PB这个东西没接触过,SDK(软件项目开发包)这个东西里面的内容是自己编写还是工具自动生成的啊?

网友:
对类似的项目都可以使用,SDK只是提供一些头文件和类库。如果项目差异较大,则不能运行,比如你的SDK含有MFC,则必须在支持MFC的平台上才能运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:
PB编译生成的SDK,是不是仅仅对这一个项目可用啊?对于我编写的其他WinCE项目是否可用呢?
PB这个东西没接触过,SDK(软件项目开发包)这个东西里面的内容是自己编写还是工具自动生成的啊?

1. 一般每一次用PB生成的WinCE,最好也build一下SDK,然后安装;
2. SDK在PB中可以编译生成。

网友:
(1)这么说PB生成SDK也是一种方法,不过如果我这样做的话,就要安装PB啦,不然怎么生成SDK对不对啊?
(2)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,除此之外的,如我上面所问的。例如:csc.exe可以编译单个*.cs文件,有没有类似的工具可以编译WinCE项目的,同时可以部署到WinCE的模拟器环境中去的。
(3)还有哦,csc.exe是否可以编译整个项目的,有--->方法?
请各位发表己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