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CAN相关编程资料求助!!感激不尽!!

楼主(2009-04-28):
MSCAN相关编程资料求助!!感激不尽!!
毕设在做一个用freescale的DSP56F8037做的CAN多点通信协议(主要内容就是收发程序加上上层网络协议),但是外网半天找不到可以参考的程序(太久没有写程序,完全SB了),就把官网上的DSP用户手册下下来看了半天
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好心人指点下哪里可以找到相关程序用来参考?不胜感激!!!!
编程
手册
不胜感激
好心人
资料

网友A:
CAN的多点通信对控制器依赖性很大。
如果控制器直接做好了主机判断、总线控制、竞争及释放,那么程序里面只要读取对应的寄存器,以判断自身处于什么状态,再做对应的动作就行(发送或接收)。
如果控制器得自己实现,那对于前端判断就需要做较多的工作了。
ST的STM32是带CAN控制器的,有完善的可参考程序。NXP的LPC系列也有可参考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