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帮忙,急啊!

楼主:
我在windows CE 下 用 VS2005 开发 vb.net 程序 但是好多类都不支持,比如像我现在做的文件的读写就不能用随机文件读取,但是又没办法将文件中的数据读取到变量中以前可以使用FileGet(),现在不能了,不支持,请问我要怎么办呢?

网友:
路过

VB没用过

网友A:
试试MFC或win32吧,这些支持得挺好

网友:
我是新手,懂的不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试MFC或win32吧,这些支持得挺好

大哥,人家用VB~~

网友:
引用楼主 dan_java_net 的帖子:
我在windows CE 下 用 VS2005 开发 vb.net 程序 但是好多类都不支持,比如像我现在做的文件的读写就不能用随机文件读取,但是又没办法将文件中的数据读取到变量中以前可以使用FileGet(),现在不能了,不支持,请问我要怎么办呢?

我觉得你首先要确认一下你的WinCE系统,看看功能是否全,如果某一部分的功能不支持你怎么写都没有的用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试MFC或win32吧,这些支持得挺好

你的建议不错,WinCE用C、C++才是最好的,不过建议用Win3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