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!!!51单片机模拟乒乓球比赛

楼主:
用8个LED发光管(4红4绿)的来回滚动显示模拟打乒乓球时,乒乓球在两边球台上的来回运动。比赛双方用按按钮(双方各用一个按钮)的方法来模拟发球与接球,即发球方按动其控制的按钮,球从发球方一侧向对方运动(LED发光管从发球方到对方逐个点亮,滚动显示)。当球运动至接球方时,接球方立即按动其控制的按钮,“击球”使球“弹回”发球方一侧。如此周而复始,直至在规定的击球时间内有一方未能完成击球动作,从而对方得一分;然后继续比赛。比赛规则可参照一般的乒乓球比赛。

网友:
好想法,但是不明白

网友:
很不错的想法,这个其实还比较好实现,大体思路:
1、首先用一个子函数 实现计时(可以用定时器,如果要求不是很精确,则用函数延时也可以);
2、其次实现控制LED的滚动显示的控制,可以用2个小子函数;
3、实现一个按键扫描(也可叫去抖)的函数。
4、当然你如果你还需要计分,最好用2位LED数码管;

99计数器/计分器的详细设计与源代码,楼主可以看看这个:
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1939189

晚上我回去找找我的那些课程设计与毕业设计,到有没有类似的,到时传给你吧,QQ:604914729

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∽
                   kyzf(铭记理想,追求卓越)

网友:
想法很好,应该也不难

网友A:
问一下,把球接到,然后,用力过猛,球出界,这个如何界定?

嘿嘿

还有球速怎么控制?

网友:
思路很强。。。但做的形象生动比较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一下,把球接到,然后,用力过猛,球出界,这个如何界定?

嘿嘿

还有球速怎么控制?

貌似这些条件比我的问题还难,嘿嘿

网友:
貌似没有这么简单吧?比较乒乓球还有些规则,怎么判断?

网友:
是球一过来击打就算成功还是只有最后一个球亮时才算成功呢??

可以增加一下难度,根据回合数提高球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