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200分】R61509或者SPFD5420A MPU屏驱动问题咨询

楼主:
其实我用的是R61509,在这里发现SPFD5420A可以替代,我现在调试的状态是,显示是出来了,系统进入的是触摸屏校正,应该是白色的底色黑字,但是颜色要不是蓝色要不是红色,通过R003H寄存器修订RGB的方向来取得,颜色始终不对。
一下附上初始化数据。麻烦高手指点!

const WORD init_cmdset[][2] = {
//(1).reset first
/*
     {0x0600,0x0001},
      {DELAY_FLAG, 110},
     {0x0600,0x0000},
      {DELAY_FLAG, 110},
*/
//(2).init normal reg
{0x0001,0x0000},
{0x0002,0x0700},
//{0x0003,0x8008},//here we modify @ 09111617:15
//{0x0003,0x1008},//here we modify @ 09111715:38
{0x0003,0x8008},//here we modify @ 09111715:38
{0x0006,0x0000},
//{0x0008,0x0503},here we modify @ 09111713:40 by mx
{0x0008,0x0505},
//{0x0009,0x0001},,here we modify @ 09111713:40 by mx
{0x0009,0x0000},

{0x000b,0x0010},
{0x000C,0x0000},//here we modify @ 09111617:15
{0x000F,0x0000},
{0x0010,0x0012},
{0x0011,0x0202},
{0x0012,0x0300},
{0x0020,0x001E},
//{0x0021,0x0202},
//{0x0022,0x0100},
{0x0021,0x0010},//modify by mx xu  20091117 10:30
{0x0022,0x0000},//modify by mx xu  20091117 10:30
{0x0090,0x0000},
{DELAY_FLAG, 110},

//################# void Gamma_Set(void) ####################//
//(3).init gamma reg

     {0x0300, 0x0101}, //γ Control
    {0x0301, 0x0000}, //γ Control
    {0x0302, 0x0016}, //γ Control
    {0x0303, 0x2913}, //γ Control
    {0x0304, 0x260B}, //γ Control
    {0x0305, 0x0101}, //γ Control
    {0x0306, 0x1204}, //γ Control
    {0x0307, 0x0415}, //γ Control
    {0x0308, 0x0205}, //γ Control
    {0x0309, 0x0303}, //γ Control
    {0x030a, 0x0E05}, //γ Control
    {0x030b, 0x0D01}, //γ Control
    {0x030c, 0x010D}, //γ Control
    {0x030d, 0x050E}, //γ Control
    {0x030e, 0x0303}, //γ Control
    {0x030f, 0x0502}, //γ Control
{DELAY_FLAG, 200},
{0x0400,0x3100},
{0x0401,0x0001},
{0x0404,0x0000},
{0x0606,0x0101},//modify by mx xu  set it I80 2nd to 1st  3rd to 1st   20091117:19:07
{0x06F0,0x0001},
{DELAY_FLAG, 110},

//**************secorrect gamma2 *********
    {0x0400,0x3500},
    {0x0401,0x0001},
    {0x0404,0x0000},
    {0x0500,0x0000},
    {0x0501,0x0000},
    {0x0502,0x0000},
    {0x0503,0x0000}, //
    {0x0504,0x0000}, //
    {0x0505,0x0000},
    {0x0600,0x0000},
    {0x0606,0x0000},
    {0x06f0,0x0000},
    {0x07f0,0x5420}, //
    {0x07f3,0x288a},//
    {0x07f4,0x0022}, //
    {0x07f5,0x0001}, //
    {0x07f0,0x0000}, //

{0x0007,0x0173},
{DELAY_FLAG, 110},
//(4).init base image reg
     {0x0400,0x3100},
     {0x0401,0x0001},
     {0x0404,0x0000},
     {0x0606,0x0000},
     {0x06F0,0x0001},

     {DELAY_FLAG, 110},

     {0x0007,0x0021},//here we modify @ 09111717:40 by mx
     {0x0007,0x0061},//here we modify @ 09111717:40 by mx
     {0x0007,0x0173},//here we modify @ 09111717:40 by mx
     //{0x0007,0x0133},
     {DELAY_FLAG, 110},

//(5).set a base address reg
/*
     {0x0210,0x0000},
     {0x0211,0x00EF},
     {0x0212,0x0000},
     {0x0213,0x018F},
*/
     {END_FLAG, END_FLAG}

};

const WORD  turnoff_cmdset[][2] = {
    {0x0100, 0x0000}, // SAP, BT[3:0], AP, DSTB, SLP, STB
    {0x0101, 0x0000}, // DC1[2:0], DC0[2:0], VC[2:0]
    {0x0102, 0x0000}, // VREG1OUT voltage
    {0x0103, 0x0000}, // VDV[4:0] for VCOM amplitude
    {DELAY_FLAG, 200}, // Dis-charge capacitor power voltage
    {0x0107, 0x0000}, // Set VCM[5:0] for VCOMH
    {DELAY_FLAG, 100},
    {0x0110, 0x0000}, // Set VCM[5:0] for VCOMH
    {0x0112, 0x0000}, // Set VCM[5:0] for VCOMH
    {END_FLAG, END_FLAG}
};

const WORD  turnon_cmdset[][2] = {

     //(1)Display ON step1 R606h: TCREV
     //(2)Power supply user setting  Initial instruction setting
     //(3)Display ON step3 When registers are set
     //(4)Display ON step4 Other mode setting instruction
    {0x0007,0x0001},
     {0x0110,0x0001},
     {0x0112,0x0060},
     {0x0100,0x17B0},
     {DELAY_FLAG, 100},
     {0x0101,0x0006},
     {DELAY_FLAG, 100},
     {0x0102,0x0118},
     {0x0103,0x3600},
     {0x0282,0x0000},
     {DELAY_FLAG, 100},
     {0x0281,0x0006},
     {0x0110,0x0001},
     {DELAY_FLAG, 100},
     {0x0102,0x0138},
     {DELAY_FLAG, 100},

     {0x0007,0x0021},
     {DELAY_FLAG, 100},
     {0x0100,0x17B0},
     {0x0101,0x0007},
     {0x0007,0x0061},
     {DELAY_FLAG, 100},
     {0x0007,0x0173},
     {DELAY_FLAG, 100},
     {END_FLAG, END_FLAG}

//-------------power ctrl end---------------
};

网友:
这种现象比较奇怪,关注中,帮你顶。

网友:
謝謝了。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問題。R003H我修改了RGB的順序。目前看是RGB狀態下就是R顯示,BGR狀態下就是B顯示。。。其他的顏色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。。很神奇。。。

网友:
关注中,R003H我修改了RGB的順序?
再改看,是不是覆盖了其他的。

网友:
单步调试应该可以的吧?

网友:
BGR: Reverses the order from RGB to BGR in writing 18-bit pixel data in the GRAM.
BGR = 0:  Write data in the order of RGB to the GRAM.
BGR = 1:  Reverse the order from RGB to BGR in writing data to the GRAM.

RGB的順序。我只是修訂這個。其他改的都沒有什麼效果。

网友:
我的是18bit i80SYSTEM-18bit 這個屏驅動

网友:
顶一下。解决马上给分。不够再加

网友A:
初始化代码肯定有问题,建议向供应商再要一个初始化代码,试试看,应该POWER CONTROL 有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初始化代码肯定有问题,建议向供应商再要一个初始化代码,试试看,应该POWER CONTROL 有问题!

R(255,0,0)->Y(255,255,0)
G(0,255,0)->B(0,0,255)
W(255,255,255)->W(255,255,255)
BL(0,0,0)->G(0,255,0)
我做了个测试颜色的segment
结果转成了上面的样子。。。。建议向供应商再要一个初始化代码。诶供应商给的code根本都点不亮。呵呵。还是找了几个朋友才找到了基本能点亮的code。哎。没辙。
不知道forntchen有没有做过这个驱动IC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整过!

谢谢!

网友C:
问的和答的都是神人,,,

我看了几遍,除了知道楼主是在调试一个屏之外,他用的什么硬件系统,什么软件系统完全不知道。

即使这样,也有人能回答,佩服。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问的和答的都是神人,,,

我看了几遍,除了知道楼主是在调试一个屏之外,他用的什么硬件系统,什么软件系统完全不知道。

即使这样,也有人能回答,佩服。哈哈

诶。。。老大。这个其实和系统已经没有关系了。。。单片机都能来调的。这个问题知道的就马上能答了。不知道的也不知道了。。。汗。。这个对专业调屏的信息已经是足够了。

硬件系统已经说了是i80system-18bit的接口。软件。。。其实刚才也说了。初始化的code已经给了。楼上那个回答问题的frontchen兄弟已经提了破题口了。。。

可能提的问题有些偏,,呵呵。调过屏的应该还是看得懂的。。

网友:
另外。。。芯片我已经说了R61509或者是SPFD5420A。这个芯片就是个MPU屏的驱动IC,支持WQVGA的玻璃,400×240分辨率。了解这个芯片的也就知道怎么答了。。汗。。哎。问的地方有问题。。应该挪到硬件专区去。。。

这个问题比较专一。。。。纯属来找熟手,来找有经验的。。。

网友D:
没有做过,没有经验,纯属帮顶。^_^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做过,没有经验,纯属帮顶。^_^

謝謝牛人了。。。怎麼有空到這裏來了。呵呵。

网友:
我还没有遇到过,帮顶

网友:
现在发现可能是传输数据时发生了位数的错误,初始化的时候是16bit的数据,但是在传输图像的时候是18bit的,这个时候可能传过去的数据和接受的数据产生了问题。
问题是不知道是传过去的数据18bit成了16bit还是接受的时候18bit接受成了16bit。。仍待解决中。。。
顶一下

网友:
帮顶下。

很可能是颜色数据的高位丢失。

网友:
搞定了。呵呵。

//(1).reset first

//(2).init normal reg
{0x0001,0x0000},
{0x0002,0x0700},
{0x0003,0x0008},//here we modify @ 091124 14:20
{0x0006,0x0000},
{0x0008,0x0503},
{0x0009,0x0001},
{0x000b,0x0010},
{0x000C,0x0000},//here we modify @  20091123
{0x000F,0x0000},
{0x0010,0x0012},
{0x0011,0x0202},
{0x0012,0x0300},
{0x0020,0x001E},
{0x0021,0x0202},
{0x0022,0x0100},
{0x0090,0x0000},
{DELAY_FLAG, 110},

//################# void Gamma_Set(void) ####################//
//(3).init gamma reg
{0x0300,0x0101},                  //0101
{0x0301,0x0B27},                  //0b26
{0x0302,0x152a},                  //1329
{0x0303,0x2a15},                //2913
{0x0304,0x270B},                //260b
{0x0305,0x0101},                //
{0x0306,0x1205},                //1804
{0x0307,0x0512},                //0418
{0x0308,0x0005},        //0205
{0x0309,0x0003},//0303
{0x030A,0x0804},        //0e05
{0x030B,0x0800},        //0d01
{0x030C,0x0005},        //010d
{0x030D,0x0405},        //050e
{DELAY_FLAG, 110},
//(4).init base image reg
         {0x0400,/*0x1D00*/0x3100},
         {0x0401,0x0000},
         {0x0404,0x0000},
         {0x0606,0x0000},
         {0x06F0,0x0001},

         {DELAY_FLAG, 110},

         {0x0007,0x0173},

         {DELAY_FLAG, 110},

//(5).set a base address reg

         {END_FLAG, END_FLAG}

网友:
大家注意下R400H寄存器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