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CE下怎么获取当前的网络类型??

楼主:
想通过API程序来获取当前手机连接的网络类型,比如是GPRS,还是edwg,还是3G,还是CDMA等??
谢谢啦

网友:
[HKEY_CURRENT_USER\ControlPanel\Phone]
  "Features"=dword:0002B820  // CDMA
  "Features"=dword:0206C7D8  // GSM

网友:
直接判别使用的电话卡的类型

网友:
HRESULT WINAPI ConnMgrQueryDetailedStatus(
  CONNMGR_CONNECTION_DETAILED_STATUS *pStatusBuffer,
  DWORD *pcbBufferSize
);

dwType==CM_CONNTYPE_CELLULAR

时的dwSubtype

可能的值为:

CM_CONNSUBTYPE_CELLULAR_UNKNOWN
The connection subtype is unknown.

CM_CONNSUBTYPE_CELLULAR_CSD
A CSD cellular connection. This type is treated as a dial-up connection. The CSD subtype is the default connection subtype for cellular connections.

CM_CONNSUBTYPE_CELLULAR_GPRS
A GPRS cellular connection.

CM_CONNSUBTYPE_CELLULAR_1XRTT
A 1xRTT cellular connection.

CM_CONNSUBTYPE_CELLULAR_1XEVDO
A 1xEVDO cellular connection. This connection subtype is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CM_CONNSUBTYPE_CELLULAR_1XRTT subtype.

CM_CONNSUBTYPE_CELLULAR_1XEVDV
A 1xEVDV cellular connection. This connection subtype is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CM_CONNSUBTYPE_CELLULAR_1XRTT subtype.

CM_CONNSUBTYPE_CELLULAR_EDGE
An EDGE cellular connection. This connection subtype is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CM_CONNSUBTYPE_CELLULAR_GPRS subtype.

CM_CONNSUBTYPE_CELLULAR_UMTS
A UMTS cellular connection. This connection subtype is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CM_CONNSUBTYPE_CELLULAR_GPRS subtype.

CM_CONNSUBTYPE_CELLULAR_VOICE
A voice cellular connection.

CM_CONNSUBTYPE_CELLULAR_PTT
A Push-To-Talk cellular connection. This is currently not supported.

CM_CONNSUBTYPE_CELLULAR_HSDPA
A High Speed Downlink Packet Access connection.

网友:
不好意思,发的是WM的,不是WINCE的。

网友:
呵呵,谢谢各位。。
ultrapro,靠这个判断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和说明啊,你只给了2个值;
91program ,靠电话卡好像判断不出来的,上次测试3G网络的时候,那个拨号网络的标记还不停的变呢。一会G,一会E的。
还有其它的好方法吗??

网友:
是WInodws Mobile 么?如果是的话用ConnMgrQueryDetailedStatus。如果不是的话,那我也不知道了

网友:
解决,谢谢ultrapro,谢谢各位快过年了还来给我解决问题;

Window CE就是mobile平台上的操作系统啦。。

测试可以了

ConnMgrQueryDetailedStatus
This function retur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all existing connections.
系统要求:
OS Versions: Windows CE .NET 4.2 and later.(发现只能CE5.0以上的平台使用;)
Header: Connmgr_status.h.
Link Library: Cellcore.lib.

网友:
不懂,学习一下

网友:
如果是串口设备的话,可以用相应的com at命令来查

网友:
什么时候结贴给分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