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提问,请前辈指点

楼主:
请教各位前辈,集成电路设计大概包括哪些内容,通常用啥软件完成设计。谢谢。

网友:
你问得不清楚,你的集成电路指的是什么?
如果是FPGA
1。设计RTL电路描述(Verilog/VHDL)2。写测试程序仿真 3。FPGA综合,控制时序 4。FPGA布局布线 5。FPGA下载测试
1,2: ModelSim, NC-Sim, VCS  3,4,5: ISE, Quartus, FPGA-Compiler, Synplify
如果是数字ASIC
1。设计RTL电路描述(Verilog/VHDL)2。写测试程序仿真 3。ASIC综合,控制时序 4。ASIC布局布线 5。静态时序分析STA, 版图规则检查DRC,版图逻辑验证LVS
6。RC抽取,做后仿 7。功耗分析 8。生成GDSII文件 9。送给Foundry tape out
1,2:ModelSim, NC-Sim, VCS 3: Design Compiler, RTL compiler 4: Astro, IC Compiler, SoC Encounter
5: PrimeTime(STA) Calibre (LVS&DRC) 6: Calibre, StarRC 7: PowerRail 8: Astro, IC Compiler, SoC Encounter, Virtuoso
如果是模拟ASIC
1。设计电路原理图 2。设计电路版图 3。电容电阻电感抽取 4。带寄生参数仿真 5。 生成GDSII版图 6。送给Foundry Tape out
1: HSpice  2: Virtuoso, Calibre 3: Calibre 4: HSpice 5: Virtuoso
如果仅仅是板极的电路设计(有点搞笑了)
1。原理图设计 2。版图设计 3。送给厂家制版 4。买元件焊板 5。调试
1,2:Protel, Allego, PowerPCB, ORCAD, Multisim, PSpice

网友:
谢谢。
集成电路设计好像有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数字集成电路的区别,好像都与CMOS有关系,请问这是为什么。

网友:
难道你让我解释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区别?
至于都和CMOS有关是因为现在集成电路的制作都是基于CMOS电路的基础上的。
单用n-mos或者p-mos甚至bipolar都可以搭建集成电路,三极管的模拟电路性能甚至更好
但是非CMOS的电路形式需要不同的工艺,和现在的CMOS工艺不完全一致,成本很高
所以无论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都采用CMOS工艺。

网友:
简单来说,“设计”其实和“工艺”相关联的,比如造LDO和ASIC就需要不同的工艺,设计方法也不一样。

网友:
谢谢你们的回答。
如果想学集成电路设计,有啥好的建议吗,比如从哪里开始,或者应该完善哪些基础知识。

网友:
先把数电模电看了再说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