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B ERROR:only 4K page aligements supported at this time,found in..

楼主:
如题,我添加了蒙恬输入法的文件到PB Release 目录下,make image 后提示错误:

ERROR:only 4K page aligements supported at this time,found in module PPENGBK.BIN

我加载 .NET 2.0 组件至工程后,还是没有解决。

请问:导致该错误的原因到底是什么,如何解决!非常感谢!

网友:
应该是刚好Nk大小 不是4K page 对齐。试试删除一些组件试试。

网友:
设置BIB文件里的值,让它能4K对齐,与实际大小无关.一般会预留些空间的.

网友:
lswc:那么如何设置呢

网友:
哎!怎么没有回答的呀,高手哪里去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