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画芯片封装问题

楼主:
芯片手册上芯片管脚大小的单位是什么?如何画芯片的PCB封装?如MAX9814的芯片封装图,怎么知道它的每个管脚的尺寸大小以及每个管脚之间的距离呢?

网友:
mm(毫米),画引脚时,将表格大小设置成引脚间距即可(单击#该图标即可设置)

网友:
常用的单位有英吋(毫米). 它通常会说明是什么单位的.

网友:
知道换算方法就可以了

网友:
"怎么知道它的每个管脚的尺寸大小以及每个管脚之间的距离呢?"
看IC资料啊,,,一般IC资料都会有该芯片的尺寸的啊

网友:
引用楼主 wantian 的回复:
芯片手册上芯片管脚大小的单位是什么?如何画芯片的PCB封装?如MAX9814的芯片封装图,怎么知道它的每个管脚的尺寸大小以及每个管脚之间的距离呢?

如MAX9814 你可以在网上下载它的datasheet(说明书),最后几页会给出MAX9814的机械尺寸。如引脚间距,器件厚度,长度,宽度,等等。你根据这个尺寸画的封装,就可以了,但是要注意焊盘的长宽。单位一般有mil或者mm 注意一下datasheet用的是哪个单位。

网友:
可以按照手册来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算的话 可以用pcbm lp viewer2009这个软件画 直接把手册给的数据对号输入就行了

网友:
你拿到MAX9814的datasheet,然后再里面找到它的封装图解,一般都是用mm(毫米)为单位的。最好能按照1比1的比例,打印出来。
制作新的封装,要自己创建一个,然后设计。

网友:
说明书上都有的,单位一般也会给标注的,一般就是英寸,或者MM

网友:
以前一般自己画,后来发现系统自带的更符合工艺流程,就很少画了。

网友:
呵呵,有点我刚开始的味道

网友:
有mm和mil两种测量,按Q能切换用哪种单位。按ctrl+M快速测量。画芯片的封装在工具-向导中能快速生成,只要你知道芯片的规格(DXP和AD都有这功能,99SE不知道没试过)

网友:
有mm和mil两种测量,一般使用mm的单位,看看MAX9814手册里面会有封装的尺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