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做的开发板上不了网,RTL8309工作,dm9000a不工作

楼主:
我们做了个开发板 现在网络模块工作不正常。开发板的网络模块是dm9000a网卡和RTL8309集线器,有两个网口,一个是uplink,一个是普通的。现在出现了奇怪现象,从交换机接过来一根线到uplink,然后从开发板上的普通线接到pc机,pc机能上网。可是反过来,从交换机接到开发板的普通口,pc机接到开发板的uplink,居然pc机也能上网。唯一不能上网的是开发板,一直都不行。请问是哪里的问题?是不是开发板的两个网口接法有问题?

网友:
集线器,和路由器不一样的,

你换路由器就好了

网友:
后来弄好了一些。把RTL8309不要,直接用dm9000a,就能工作了。这回也不知道为什么RTL8309不工作。再研究研究

网友A:
PHY地址冲突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HY地址冲突?

据师姐师兄说是差分信号不匹配。是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