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2440定时器

楼主:
S3C2440 有5个 16bit 定时器。定时器0、1、2、3有脉宽调制功能(PWM)。定时器4 是内部定时器,没有输出引脚。
请问我们在上层用的定时器,就是在evc程序里用的定时器,对应的是哪个定时器,是定时器4吗,相关的配置是在timer.c里吗?
因为我发现我的定时器不准,比如设置一分钟,结果只有10秒左右,我想原因可能是和我驱动里用了定时器3有关系,定时器3、4不是共用一个预脉冲分频器吗。

还有,如果我需要定时器1秒钟产生一个中断,假设S2440PCLK=100M,则divisor、prescaler、定时器计数缓冲寄存器的值应该是多少呢,现在把我搞的有点糊涂了。谢谢了

网友:
输出频率=pclk/(prescaler+1)/divisor
prescaler=0~255
divisor=2,4,8,16
输出频率可以为100,000,000/250/16=25,000
一秒钟  定时器计数缓冲寄存器的值为:25,000

网友:
prescaler=249
divisor=16
TCNTBn=25,0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