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如何实现下载?

楼主:
RT,最好能有一个简易的代码示例。

网友:
用IE直接下呗。

网友:
我的意思是通过应用程序实现下载。
是基于http协议吗?

网友:
你要下载什么东西?要下载网络上的东西还是要下载PC上的东西到设备上?

网友:
下载图片或者视频到设备上面。
不好意思,wince我懂得不多,问题说得不清楚。

网友:
HTTP下载没有例子吗?传一个URL,下载一个图片也可以啊。

网友A:
把文件从PC下载到设备上?用USB的Mass Storage或者ActiveSync都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文件从PC下载到设备上?用USB的Mass Storage或者ActiveSync都可以

不是,是通过wince应用程序来下载网络数据。
比如在CE设备应用程序里面,传入一个图片或视频的URL,然后下载到设备上面,可以通过设备看图片或视频。
不是PC端。

网友B:
楼主的问题描述的实在不清楚啊
要是想从PC下载文件到设备上,可以用ActiveSync,U盘,SD卡什么的
如果要用程序,要用http,ftp那些协议写代码也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问题描述的实在不清楚啊
要是想从PC下载文件到设备上,可以用ActiveSync,U盘,SD卡什么的
如果要用程序,要用http,ftp那些协议写代码也可以。

我基本不会wince,能提供一个简单的通过HTTP下载一个文件并保存到设备的方法就行了。

网友:
顶一下。我的项目里面也需要类似的功能。HTTP下载是上层应用,跟WinCE平台关系应该不大吧,能不能直接使用windows平台上的下载程序?

网友:
http ftp socket Mass Storage RAPI......

网友:
也需要这方面的实例,那位高人有Demo,麻烦给小弟传一份:WolfMvP@foxmail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