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問!!在WINCE6下如何利用GPRS上網

楼主:
請教各位高手!!
小弟原先用DMProcessConfigXML 在WM上設置GPRS來瀏覽網頁
現在要在WINCE6的裝置上用GPRS來瀏覽網頁
在BUILD之後,發現DMProcessConfigXML無法在WINCE6的裝置上用
請問各位高手~~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用呢??
小弟是用2005sp1
謝謝!!!

网友:
DMProcessConfigXML 只是手机上的,用RAS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:
请投简历,到 魅族  (听说过Meizu M8吧?)哈哈

网友:
CE6没用过,不过RasDial应该还是支持的。

网友:
小弟的設置如下

RASDIALPARAMS RasDialParams;
HRASCONN hRasConn = NULL;
DWORD dwRet;

memset ((char*)&RasDialParams, 0, sizeof(RasDialParams));
RasDialParams.dwSize = sizeof(RASDIALPARAMS);
wcscpy(RasDialParams.szEntryName,_T("GPRS"));
wcscpy(RasDialParams.szPhoneNumber,_T("*99#"));
wcscpy(RasDialParams.szCallbackNumber,_T(""));
wcscpy(RasDialParams.szUserName,_T(""));
wcscpy(RasDialParams.szPassword,_T(""));
wcscpy(RasDialParams.szDomain,_T("vibo"));
dwRet = RasDial(NULL, NULL, &RasDialParams, 0xFFFFFFFF, &m_hWnd, &hRasConn);
回傳值是608

請教一下各位神人~~
小弟哪裡出錯了!!!感激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