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驱动中实现短等待的小问题

楼主(2009-10-23):
关于驱动中实现短等待的小问题
现在在写一个简单打印机(数字记录仪)的驱动,打印机给出数据申请信号(中断实现),然后主机发送数据,通过查询BUSY信号来确定数据发送的时间。
问题出现了:BUSY设定为普通的一个IO口,驱动中使用while()查询,十分占用CPU,GUI界面会出现很卡的情况。while中加msleep又会有编译错误,而且时间很短,usleep是忙等待不好用,msleep(1)的linux精度又有问题。
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比较效率的实现方法。。。
PS:CPU为S3C2440,小弟在此请教。。
数据
打印机

网友A:
建议如下:
1。列出所有一个周期可能处理的事件,大致分配每个事件可能需要的时间。
2。对于查询IO-busy端口,也作为一个事件,分配1ms(或者更少)判断是否有信号。有则处理,否则离开。
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时间片轮转法。RTOS常用的一种方法。
开始
A发生么-Y-〉处理A|
|N |
|----<-----------
B发生么-Y-〉处理B
|....
busy?--Y->处理busy
。。。

网友B:
首先谢谢LS的建议,我有个小疑问。
msleep(1),精确吗?每个字节用1ms等待已经算是很长时间了。但是usleep又是忙等待。小于1ms又不用忙等待的方法是什么呢。。

网友C:
改用中断方式吧,如果硬件支持的话

网友D:
硬中断,肯定这种效率是最好的。

网友E:
这显然应该用中断来处理。
msleep(1),精确吗?这应该看你采用的操作系统对msleep的实现方法。

网友F:
我也觉得硬中断好些。。以前师兄写的是查询方式。。内核里用while查询。。CPU卡死了都。。看来要改动了
谢谢大家阿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