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 寄存器定义

楼主:
AVR单片机中 寄存器定义如下,请教分别是什么寄存器:

;***** I/O Register Definitions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SREG        =$3F;状态寄存器?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SPH        =$3E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SPL        =$3D
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EEARH        =$1F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EEARL        =$1E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EEDR        =$1D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EECR        =$1C
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PORTA        =$1B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DDRA        =$1A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PINA        =$19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PORTB        =$18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DDRB        =$17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PINB        =$16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PORTC        =$15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DDRC        =$14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PINC        =$13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PORTD        =$12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DDRD        =$11
                .equ        PIND        =$10

                .def        XL        =r26
                .def        XH        =r27
                .def        YL        =r28
                .def        YH        =r29
                .def        ZL        =r30
                .def        ZH        =r31

网友:
去看下这个芯片的DATASHEET就明白了
PORTA,DDRA, PINA 是IO口A的相应操作寄存器,分别表示方向高低电平什么的,自己看下吧

网友:
SREG 是状态寄存器
SPH SPL 是堆栈指针寄存器
EEARH EEARL EEDR EECR 是EEPROM相关的寄存器
PORTA,DDRA, PINA等是IO口的操作寄存器,其中PORTA是端口数据寄存器,DDRA是方向寄存器,PINA是端口电平状态的寄存器
X Y Z三组是运算中会用到的寄存器
具体的信息最好是看datasheet

网友:
SREG 是状态寄存器
SPH SPL 是堆栈指针寄存器
EEARH EEARL EEDR EECR 是EEPROM相关的寄存器
PORTA是端口数据寄存器,
DDRA是方向寄存器,
PINA是端口电平状态的寄存器

网友:
要学会看datasheet和user mannual, 否则下次遇到类似问题你还是不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