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WORK BENCH时将代码加入工程,但是代码无法同步。谁 ...

楼主(2009-01-22):
使用WORK BENCH时将代码加入工程,但是代码无法同步。谁有解决的方法呢。
使用WORK BENCH将本地的代码加入到工程中,有时候代码可以同步有时候代码不能完成同步,这样的话,在WORK BENCH 中看代码就十分不方便,使用STATIC ANALSIS根本就无法完成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,或者是解决这类问题好的办法呢。另外大家用WROK BENCH都是怎么用的,建工程建哪种类型的呢。
工程

网友A:
没用过,用SourceInsight

网友B:
建工程一般根据你的需要,我一般建VIP工程,可以debug。
管理代码同步可以使用cvs, cc等。看代码建议使用楼上的推荐。

网友C:
谢谢楼上的答复,sourceinsight是挺方便的,但是我想尝试一下用WORK BENCH来写东西,一开始就发现这个问题。
另外SOURCEINSIGHT包括的文件太多的话,特别容易崩溃,这也是我不太想用它的一个原因,

网友D:
有过以上的情况,可以在工程面板点右键刷新就可以了.以上是在workbench3.0(vxworks6.6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