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TSTATUS DriverEntry前面的extern "C"是不是说明windows核心使用C写的?

楼主:
NTSTATUS DriverEntry前面的extern "C"是不是说明windows核心使用C写的?
刚开始学习驱动开发,请前辈们多多指教。

网友:
好像是说这个extern "C"修饰的部分调用C编译器来编译,不要调用C++的编译器来编译。

网友:
是啊。这不正说明windows是用C语言编译的,而不是C++吗?

网友:
不好说吧。毕竟只是限制了编译后的符号名而已。如果别的语言编译后和c语言的符号名一样呢?

网友:
extern "C"是不能说明windows核心是用C写的。
它只是一个编译选项表示编译器关于参数传递,编译后符号名称所采用的符合C标准。
不过我相信,C应该在window核心开发里占最大比例,其次可能是汇编和C++。

网友:
《Windows vis C/C++》可以说明用了大量的C

网友:
只是限制了编译后的符号名而已。

网友:
NTSTATUS DriverEntry前面的extern "C"说明DriverEntry这个函数是在一个C++文件中,之所以要用extern "C"来修饰是因为这个函数是驱动的入口函数,必须要符合入口函数的定义,如果是在C文件中,就不需要extern "C",关于extern "C"的具体意义,LZ可以搜索一下google就知道了。

这个与windows内核是用什么开发的扯不上什么关系。

网友:
听说确实大部分是用c写的,要求效率比较高的用汇编,要求效率低的用c++。
不过这个问题不能说明这点。

网友A:
大部分用c语言编写是肯定的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TSTATUS DriverEntry前面的extern "C"说明DriverEntry这个函数是在一个C++文件中,之所以要用extern "C"来修饰是因为这个函数是驱动的入口函数,必须要符合入口函数的定义,如果是在C文件中,就不需要extern "C",关于extern "C"的具体意义,LZ可以搜索一下google就知道了。

这个与windows内核是用什么开发的扯不上什么关系。

pi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部分用c语言编写是肯定的了。

从以前泄*露过的代码来看确实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NTSTATUS DriverEntry前面的extern "C"说明DriverEntry这个函数是在一个C++文件中,之所以要用extern "C"来修饰是因为这个函数是驱动的入口函数,必须要符合入口函数的定义,如果是在C文件中,就不需要extern "C",关于extern "C"的具体意义,LZ可以搜索一下google就知道了。

  这个与windows内核是用什么开发的扯不上什么关系。

pi

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