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RS422中两片MAX487的连接问题

楼主:
问题如上,请各位高手帮帮我,不然,小妹就要挂科了
两片MAX487中,A连接A,B连接B,中间加上120欧的电阻,但是/RE和DI的连接应该怎样连啊?

网友:
不能加图片吗?

网友:
两片MAX487中,A连接A,B连接B,中间加上120欧的电阻,但是/RE和DI的连接应该怎样连啊?

网友A:
等下,马上答复。

网友:
首先,MAX487是半双工的RS485/RS422收发器。
RE和DI是:
首先一片的DE通过一个反相器 接到另外一片487的/RE ;
即都是DE通过一个反相器 接到另外一片487的/RE 。

而DI 与RO 是各个芯片 自己连接,无需与其他芯片相连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等下,马上答复。

你好,在吗?
我可以加你QQ吗?我可以把图给你看下,是不是错了?可以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等下,马上答复。

你好,在吗?
我可以加你QQ吗?我可以把图给你看下,是不是错了?可以吗?

好的,QQ:9464810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