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kefile里如何使用ifeq实现“或”表达式

楼主:
我想在现有的Makefile里增加一个条件判断,实现CFILES   += foo.c,这个条件判断是一个“或”关系的表达式,用C写的话是这样的:
if (INCLUDE_A == 1 || INCLUDE_B == 1)
{
    CFILES   += foo.c
}
不知道如何用ifeq来实现?

谢谢指教

時光在壹起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学习了!

不要迷恋肛肛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顶一下楼主!分享精神不错噢。

网友:
不错,谢谢
引用楼主 honeypiggy 的回复:
我想在现有的Makefile里增加一个条件判断,实现CFILES?  += foo.c,这个条件判断是一个“或”关系的表达式,用C写的话是这样的:
if (INCLUDE_A == 1 || INCLUDE_B == 1)
{
? ? CFILES?  += foo.c
}
不知道如何用ifeq来实现?

谢谢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