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TTL反相器原理

楼主:
看了康华光的数字电路,TTL反相器原理一直看不懂,所以来求教各位高手.

网友:
不是简单的导通 截至么?

网友A:
就是看输入到三极管的基极的信号,控制了三极管的导通,截止的状态的翻转咯!

三极管的是工作在开关状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看输入到三极管的基极的信号,控制了三极管的导通,截止的状态的翻转咯!

三极管的是工作在开关状态。

类似三极管这种原理,不过这个具体要看集成电路知识了。
                _
                |_________反相端
             | /
        _____|/
             |\
             | \

网友:
影响啊,路线问题啊,B和C是反相的,B和E是同相的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