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手机同其内部的非接触式IC卡间的通信

楼主(2009-05-17):
关于手机同其内部的非接触式IC卡间的通信
哪位能介绍下手机和内部的卡之间的通信过程,越详细越好
比如通信协议,标准,一般有哪些类?等等
通信
接触式IC卡

网友A:
"非接触式"IC卡,是什么

网友:
就是只扫描下就能获取卡里的信息

网友B:
我现在要做的是把非接触卡,例如地铁的定期劵,加到手机里面,就是用手机在检票口按一下就能通过
没有人能提供点线索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