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410解码问题

楼主:
   最近在弄6410开发板的硬件编解码,不太顺利,好不容易看着DEMO把完整的编解码弄成功,结果升级了下BSP,又出问题了。经过测试,发现编码正常(自己测试把编码后的数据写入文件,用自带的MFC_DEMO程序可以播放)。到解码的时候发现就有问题了,首先是解码出来的第一帧数据的长度是614400,按照我320*240 的大小,YUV420的格式,算出来应该要是115200才对。而且我调试MFC_DEMO程序,发现它播放320*240文件时,解码出来的都是115200。很奇怪的是,只是第一帧长度不对,以后都是115200,令人费解。然后是更严重的问题,解码完成之后,得到输出缓冲区,居然不能访问,始终报访问异常的错误。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同行,希望大家一起交流下6410MFC相关的问题。

网友A:
替换mfc部分试试

网友B:
没有碰到过 S3c提供的DEMO好像不是基于DShow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替换mfc部分试试

恩,正准备试的。它那DEMO里面貌似有内存泄露,那个FrameExtractorInit方法里面malloc了两次,就没见有地方free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碰到过 S3c提供的DEMO好像不是基于DShow的

只要是6410的开发板,上面都有DEMO的吧

网友:
   原因已找到,BSP的原因。三星,这么大一公司,做的产品真是不敢恭维。。。以前我不理解,为什么他datasheet上标称可以同时进行8个编解码任务,但是给出的例子单单只一个解码的。。我以为是他们怕麻烦,不肯写一个同时编解码的。。直到今天,我在他自己的解码DEMO上,只是加上一个初始化编码器的代码,整个解码就不能正常工作了,真TMD垃圾。遇到过这些问题的同志,赶紧升级BSP吧。

网友:
  问题已解决,更换MFC驱动至最新,有此问题的赶紧升级BSP。感谢myearth提供的BSP,如果自己去找厂家要的话,不知道何年月才能到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? 原因已找到,BSP的原因。三星,这么大一公司,做的产品真是不敢恭维。。。以前我不理解,为什么他datasheet上标称可以同时进行8个编解码任务,但是给出的例子单单只一个解码的。。我以为是他们怕麻烦,不肯写一个同时编解码的。。直到今天,我在他自己的解码DEMO上,只是加上一个初始化编码器的代码,整个解码就不能正常工作了,真TMD垃圾。遇到过这些问题的同志,赶紧升级BSP吧。

呵呵,看来好多人对公版bsp的依赖比较大
以后我们再给ic做方案的时候要做好点了

网友D:
楼上的各位,有没有用解码做过实时解码,我这边实时解码基本上都是失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上的各位,有没有用解码做过实时解码,我这边实时解码基本上都是失败

我做了VGA的camera-》264编码-》udp发送-》udp接收-》264解码,是实时的,没问题。
这些不用怀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上的各位,有没有用解码做过实时解码,我这边实时解码基本上都是失败

我做了VGA的camera-》264编码-》udp发送-》udp接收-》264解码-》显示,是实时的,没问题。
这些不用怀疑。

网友:
积位用的哪个版本的BSP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