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汇编伪指令一共有多少?

楼主:
哪位大侠能提供下其全集?
我在ASM-51宏汇编使用手册中看到下面的东东,它们是伪指令还是ASM-51宏汇编所特有的某种东东?为什么我没见到有人用过(比如可以代替“EQU”的“=”不是很方便么,怎么大家都用EQU呢)?
  运  算    操   作       含  义           以ADD为例

    算        +           加操作         ADD  A,R1+36

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减操作         ADD  A,R1-2EH

                *           乘操作         ADD  A,R1*0E3H

    术        /           除操作         ADD  A,R1/23

             MOD          模除           ADD  A,R1 MOD 12

             SHR          右移           ADD  A,R1 SHR 3

             SHL          左移           ADD  A,R1 SHL 2

    逻       AND          与操作         ADD  A,R1 AND 10000101B

             OR           或操作         ADD  A,R1 OR 00110000B

             XOR          异或操作       ADD  A,R1 XOR 36H

    辑       NOT          非操作         ADD  A, NOT 45H

    分       HIGH         高字节分离     ADD  A, HIGH 05E2H

    离       LOW          低字节分离     ADD  A, LOW 77F0H

网友:
我知道了,这些通通都是伪指令,不过一般人不常用而已,大家都喜欢用常用的那7个命令。。。

为了不让我的分白费我要换个问题,谁知道51程序编译后的HEX文件格式的含义,还有烧录器怎么把它烧进MCU里的(也就是一般烧法或者ISP方式的烧录协议即时序是啥样的)?

网友:
HEX文件是Intel格式的供编程器使用的对二进制目标文件的一种表达方式.

基本格式一般由记录分隔符域、有效记录长度域、偏移量域、记录类型域、信息或数据域以及校验和组成。更具体的可以搜索相关的规范。
烧录器做的工作和Flash/ROM编程算法类似。

网友:
hex格式2楼解释了。

烧录器都支持hex格式,读取hex文件时,按照格式要求,提取出有效数据,按顺序烧录进flash/rom中,这些数据就是可运行的程序了。

网友:
对于这个问题,我觉得找找相关规范以及看看别人怎么操作hex的就OK了,比如聂忠强的51烧写软件就不错,支持bin和hex文件。有源码,楼主可以找来看看。

网友A:
晕,我不是要听"介绍"啦,我就是要HEX的详细格式现范还有烧录时的信号时序........
看那个软件源码到是个入题的说法,不过我可是狠知道看别人程序的痛苦的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晕,我不是要听"介绍"啦,我就是要HEX的详细格式现范还有烧录时的信号时序........
看那个软件源码到是个入题的说法,不过我可是狠知道看别人程序的痛苦的.......

什么是Intel HEX格式?

回答:

Intel HEX文件是记录文本行的ASCII文本文件,在Intel HEX文件中,每一行是一个HEX记录
由十六进制数组成的机器码或者数据常量,Intel HEX文件经常被用于将程序或数据传输
存储到ROM.EPROM,大多数编程器和模拟器使用Intel HEX文件.

记录格式

一个Intel HEX文件可以包含任意多的十六进制记录,每条记录有五个域,下面是一个记录的格式.

:llaaaatt[dd...]cc

每一组字母是独立的一域,每一个字母是一个十六进制数字,每一域至少由两个十六进制数字组成,下面是字节的描述.

:冒号     是每一条Intel HEX记录的开始

ll 是这条记录的长度域,他表示数据(dd)的字节数目.

aaaa 是地址域,他表示数据的起始地址
<如果是数据记录,这表示将要烧录的这条记录中的数据在EPROM中的偏移地址,
对于不支持扩展段地址和扩展线性地址的,如89C51,这就是此条记录的起始地址>

tt 这个域表示这条HEX记录的类型,他有可能是下面这几种类型
00 ----数据记录
01 ----文件结束记录
02 ----扩展段地址记录
04 ----扩展线性地址记录

dd   是数据域,表示一个字节的数据,一个记录可能有多个数据字节,字节数目可以
查看ll域的说明

cc   是效验和域,表示记录的效验和,计算方法是将本条记录冒号开始的所有字母对

<不包括本效验字和冒号> 所表示的十六进制数字
<一对字母表示一个十六进制数,这样的一个十六进制数为一个字节>

都加起来然后模除256得到的余数最后求出余数的补码即是本效验字节cc.
<例如:
:0300000002005E9D
cc=0x01+NOT((0x03+0x00+0x00+0x00+0x02+0x00+0x5E)%0x100)=0x01+0x9C=0x9D

C语言描述:
UCHAR cc;
cc=(UCHAR)~(0x03+0x00+0x00+0x00+0x02+0x00+0x5E);
cc++;
>
数据记录

Intel HEX文件由若干个数据记录组成,一个数据记录以一个回车和一个换行结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回车为0x0d换行为0x0a>

比如下面的一条数据记录
:10246200464C5549442050524F46494C4500464C33

10   是此行记录数据的字节数目
2462   是数据在内存<将要烧写的eprom地址>中的起始地址
00     是记录类型00(是一个数据记录)
464C 到 464C 是数据
33   是此行记录的效验和

扩展线性地址记录(HEX386)
扩展线性地址记录也可称为 32位地址记录   和   HEX386记录,这个纪录包含高16(16-31位)位数据地址,这种扩展的线性记录总是有两个字节数据,像下面这样:

:02000004FFFFFC
02     是记录的数据字节数目
0000   是地址域这在扩展地址记录中总是0000
04     是记录类型04(扩展地址记录)
FFFF   是高16位地址
FC     是记录效验和,计算方法如下:
        01h + NOT(02h + 00h + 00h + 04h + FFh + FFh)

当一个扩展线性地址记录被读到后,扩展线性地址记录的数据区域将被保存
并应用到后面从Intel HEX文件中读出的记录,这个扩展线性记录一直有效,
直到读到下一个扩展线性记录.

绝对内存地址 = 数据记录中的地址 + 移位后的扩展线性地址

下面举例说明这个过程

从数据记录的地址域得到地址           2462
从扩展线性地址记录的地址域得到地址   FFFF
绝对内存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FF2462

扩展段地址记录 (HEX86)

扩展段地址记录也被称为 HEX86记录,   包含 4-19位的数据地址段,
这个扩展段地址记录总是有两字节数据,如下:

:020000021200EA
02 是     记录中的数据字节数目
0000           是地址域,在扩展段地址记录中,这个域总是0000
02           是记录类型02(扩展段地址的标示)
1200     是该段的地址
EA     是效验和
计算如下:
01h + NOT(02h + 00h + 00h + 02h + 12h + 00h).

当扩展段地址记录被读后,扩展段地址将被存储并应用到以后从Intel HEX文件读出的记录,这个段地址一直有效直到读到下一个扩展段地址记录

绝对内存地址 = 数据记录中的地址 + 移位后的扩展段地址

数据记录中的地址域       移位后扩展段地址记录中的地址域

下面举例说明这个过程

从数据记录的地址域得到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2 4 6 2
从扩展段地址记录的地址域得到地址           1 2 0 0
绝对内存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0 0 1 4 4 6 2

文件结束记录(EOF)
一个Intel HEX文件必须有一个文件结束记录,这个记录的类型域必须是01,
一个EOF记录总是这样:
:00000001FF
00是记录中数据字节的数目
0000这个地址对于EOF记录来说无任何意义
01记录类型是01(文件结束记录标示)
FF是效验和计算如下
01h + NOT(00h + 00h + 00h + 01h).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总结

形如
:BBAAAATTHHHH...HHHHCC

BB: Byte
AAAA:数据记录的开始地址,高位在前,地位在后
      因为这个格式只支持8bits,地址被倍乘
      所以,为了得到实际的PIC的地址,需要将 地址除以2
TT: Type
        00 数据记录
        01 记录结束
        04 扩展地址记录(表示32位地址的前缀,当然这种只能在 INHX32)
HHHH:一个字(Word)的数据记录,高Byte在前,低Byte在后
      TT之后,总共有 BB/2 个字 的数据
CC: 一个Byte的CheckSum

因为PIC16F873A只有4K的程序空间

所以,不会有 TT=04的 Linear Address Record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网上的,聂忠强的代码我看过,好几年了,现在都忘记了。

我觉得看代码+文档,看的快。

网友:
Intel HEX文件格式(中文和英文说明)

下载地址一:(电信)
http://soft.laogu.com/download/hexformat.pdf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晕,我不是要听"介绍"啦,我就是要HEX的详细格式现范还有烧录时的信号时序........
看那个软件源码到是个入题的说法,不过我可是狠知道看别人程序的痛苦的.......

hex的详细格式6楼已经说明,不过说实话,与其看这样的,还不如直接移植别人写好的呢。

烧录的信号时序,取决于你所用的mcu型号,不同型号的是不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