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S2005开发的程序在wince5.0上不能直接运行,需要什么DLL?

楼主:
我使用c#,写了一段代码,在wince上运行,发现一个问题,就是生成的EXE不可以在wince上直接运行,必须在使用VS开发环境来运行(只要使用开发环境运行一次,后面几次就可以直接运行我的EXE了),我觉得是VS在下载EXE的同时也在wince上安装了所需要的DLL文件,我想知道:
1、怎样才能直接运行我的EXE,也就是说怎么知道VS安装了那些DLL文件?
2、VS有没有什么设置,可以把所需要的DLL集成到Release文件夹中?(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程序要运行,必须依赖于通过开发环境运行,太不可思议了吧)

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,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贫乏了。

网友A:
一般应该是可以直接运行的。
你可以用exeScope查看一下
你的可执行文件都需要哪些DLL

网友B:
Debug模式下的可执行文件不能直接在WinCE上运行,需要PC机下载DLL文件,而Release模式的EXE可以在WinCE下直接运行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ebug模式下的可执行文件不能直接在WinCE上运行,需要PC机下载DLL文件,而Release模式的EXE可以在WinCE下直接运行的。

我用的就是Release下的exe啊,直接运行会提示:“找不到‘***.exe’(或它的某一个组件)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应该是可以直接运行的。
你可以用exeScope查看一下
你的可执行文件都需要哪些DLL

哦,那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吗,我只用了一个System.Diagnostics

网友:
也来学习一下!

网友:
查using 相关的dll文件 如果本机模拟器能运行 就在本机搜一下 和exe一起复制到wince中
如果没有就去网上找 通常安装完wince .net的安装包就不缺什么了

网友:
msvcr80.dll
MFC80U.dll
atl80.dll

试试这三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msvcr80.dll
MFC80U.dll
atl80.dll

试试这三个

恩,好的,我写的是控制台的程序,不知道行不行,过两天上班试试,太感谢了!

网友:
好像系统DLL需要静态连接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应该是可以直接运行的。
你可以用exeScope查看一下
你的可执行文件都需要哪些DLL

我用exeScope看了,显示需要一个mscoree.dll,我找到这个文件拷到wince上,之前提示说是缺少组件,现在是没有提示了,运行之后没有任何反应,不再弹出控制台了

网友:
还有用depends看一下吧.

网友:
楼上的建议我都试过了,那些DLL都不行,我看了Deploy中的内容:
Deploying 'd:\Program Files\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\SmartDevices\SDK\CompactFramework\2.0\v2.0\windowsce\wce500\armv4i\NETCFV2.wce5.armv4i.cab'
Deploying 'D:\My Documents\Visual Studio 2005\Projects\ReadTagTool\ReadTagToolCE\InTheHand.Net.Personal.dll'
Deploying 'D:\My Documents\Visual Studio 2005\Projects\ReadTagTool\ReadTagToolCE\bin\Release\ReadTagToolCE.exe'
Deploying 'd:\Program Files\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\SmartDevices\SDK\CompactFramework\2.0\v2.0\windowsce\Diagnostics\System_SR_ENU.CAB'

网友:
我猜测原因应该是在wince内核定制的时候没有将.net framework加入到系统中去

网友:
我试过了,那个NETCFV2.wce5.armv4i.cab可以直接安装,装上之后就可以用了,那么如何使用PB,将这几个cab文件直接集成到系统中,就是说在生成内核的时候已经将这几个文件安装到系统中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