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接调试问题

楼主:
   VS2005连接目标机(wince5.0),目标机需要运行相应的程序,才能连接上,这些程序是在开发机上哪得到的?

网友A:
EVC下载相应CPU下的文件:
D:\Program Files\Microsoft eMbedded C++ 4.0\EVC\WCE400\TARGET

VS2005一样,下载相应CPU下的文件:
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Microsoft Shared\CoreCon\1.0\Target\wce400

网友:
可能不会全部下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VC下载相应CPU下的文件:
D:\Program Files\Microsoft eMbedded C++ 4.0\EVC\WCE400\TARGET

VS2005一样,下载相应CPU下的文件:
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Microsoft Shared\CoreCon\1.0\Target\wce400

下载后,怎么还是连接不上?

网友B:
跟设备连接不用Active Sync吗?如果用它是很好连的呀…

网友:
我的目标板需要先烧录the Stage 1 Loader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跟设备连接不用Active Sync吗?如果用它是很好连的呀…
我也用过,就是连不上啊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
把你用Active Sync 4.5连接不上的情况详细描述一下,这个地方以前我也碰到很多棘手的问题,呵呵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跟设备连接不用Active Sync吗?如果用它是很好连的呀…
我也用过,就是连不上啊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
把你用Active Sync 4.5连接不上的情况详细描述一下,这个地方以前我也碰到很多棘手的问题,呵呵…

我是手动连接的,不知道怎么的 Active Sync 4.5不自动连接,连接后会出现:
COM1  可用
COM2   未安装
COM3  可用
USB   可用
DMA   可用
然后点击下一步,又开始连接,接着又出现同样的情况。。。。。
目标机上我运行repllog.exe,过几秒就消失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
串口通信是正常的,我测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跟设备连接不用Active Sync吗?如果用它是很好连的呀…
我也用过,就是连不上啊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
把你用Active Sync 4.5连接不上的情况详细描述一下,这个地方以前我也碰到很多棘手的问题,呵呵…

我是手动连接的,不知道怎么的 Active Sync 4.5不自动连接,连接后会出现:
COM1? 可用
COM2?  未安装
COM3? 可用
USB?  可用
DMA?  可用
然后点击下一步,又开始连接,接着又出现同样的情况。。。。。
目标机上我运行repllog.exe,过几秒就消失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
串口通信是正常的,我测过了
你的设备插入PC时识别吗?USB驱动装了没?(针对XP系统)用Visual Studio 2005开发程序不一定必须连接设备,你也可以用SD卡来传数据,嘿嘿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跟设备连接不用Active Sync吗?如果用它是很好连的呀…
我也用过,就是连不上啊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
把你用Active Sync 4.5连接不上的情况详细描述一下,这个地方以前我也碰到很多棘手的问题,呵呵…

我是手动连接的,不知道怎么的 Active Sync 4.5不自动连接,连接后会出现:
COM1? 可用
COM2?? 未安装
COM3? 可用
USB?? 可用
DMA?? 可用
然后点击下一步,又开始连接,接着又出现同样的情况。。。。。
目标机上我运行repllog.exe,过几秒就消失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
串口通信是正常的,我测过了
你的设备插入PC时识别吗?USB驱动装了没?(针对XP系统)用Visual Studio 2005开发程序不一定必须连接设备,你也可以用SD卡来传数据,嘿嘿…

没识别,我是用的串口线连接的,没用USB,还有串口交叉线是我自己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跟设备连接不用Active Sync吗?如果用它是很好连的呀…
我也用过,就是连不上啊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
把你用Active Sync 4.5连接不上的情况详细描述一下,这个地方以前我也碰到很多棘手的问题,呵呵…

我是手动连接的,不知道怎么的 Active Sync 4.5不自动连接,连接后会出现:
COM1? 可用
COM2?? 未安装
COM3? 可用
USB?? 可用
DMA?? 可用
然后点击下一步,又开始连接,接着又出现同样的情况。。。。。
目标机上我运行repllog.exe,过几秒就消失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
串口通信是正常的,我测过了
你的设备插入PC时识别吗?USB驱动装了没?(针对XP系统)用Visual Studio 2005开发程序不一定必须连接设备,你也可以用SD卡来传数据,嘿嘿…

USB驱动好像不是可执行文件,怎么安装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