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熟悉C语言 和 Java 语言 ,现在从事 S7-200的PLC程序编写 但总转不过来, 怎样定义变量都不知道 ,有和我同样经历的过来人点拨下我么 谢谢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:
支持一下吧,不太懂PLC

网友:
不懂PLC  定义个变量 会有这么难 啊

网友:
PLC的不大清楚,C51的话用EQU:
value EQU 0000H
;value 为变量名
;0000H 为内存地址

网友:
我来说下,PLC 采集分为开关量和模拟量,一般都是plc附属模块或者是cpu模块某个开关量端口以及模拟量端口采集的值,这种端口都有特定的名字,看下手册,直接调用就可以了,自己内部变量的定义也很简单,就是一个存储区域起个名字,每种PLC和编程环境都不太一样,说到底还是得看编程手册,还有PLC程序自己会循环,不用程序控制循环。。。。
还有很多。。。。工控和普通软件开发差别很大。

网友:
初学,没感觉到.

网友:
PLC变量都已经定义好了,像三菱的,输入就是X开头的,输出就是Y开头的,中间继电器就是M开头的,

网友:
一般不用自定义变量,看看编程手册,很多用现成的变量.

网友:
S7-200我用过一阵子,楼上说的“一般不用自定义变量,看看编程手册,很多用现成的变量.”有点道理,S7-200有个变量表,分成位、字节、双字节等等区域,你可以直接对地址操作。比如在B6000这个地址进行读写操作存储你的数据,当然你可以在一个界面下定义上变量名称和对应的地址,比如定义变量“counter”在B6000,这样就类似于C语言的变量声明了。顺便说一句,PLC的顺序执行你得注意,某些情况下和单片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,毕竟没有单片机那么灵活。

网友:
听起来就像一个 预定模板 的 汇编代码。
也许真的当事人觉得很难,难以转换。
这个,我觉得最好的办法,就是把工作和PLC扔一边,好好买一块板子,对着资料和例程,从抄代码开始。
是的,你没有听错,我说的就是 抄-代-码

网友:
plc主要用梯型图编程,当然也可以用“汇编”,但是这个和计算机里的“汇编”没任何关系,说的是继电器的逻辑关系,学习一下梯型图吧!!!

网友:
s7200不是特别复杂的程序都可以用梯形图啊,更易上手

网友:
支持一下,正在学PLC梯型图编程

网友:
PLC用梯形图 和C JAVA 编程思维相差甚远

网友:
PLC梯形图 单片机的C编程要好玩,梯形图比较形象
必须了解控制过程,搞懂逻辑。

用PLC做的交通信号灯比单片机的要稳定多了

网友:
放低心态,别去想转型的事,就当自己是新手,找基础的资料从头开始学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直接搜:USB转TTL无线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