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使用sqlite的快速查询?

楼主:
大家好:
      最近在wince下使用sqlite,但是由于表的内容量大,所以查询效率很低,不知道什么问题及怎么解决。
      我的表的结构如下:
      name    wlon    elon     nlat    slat   scale
     一共就一张表,六个字段,分别是图片的名字,图片的范围(经纬度范围)和比例尺。
     当某个比例尺下的图片很少的时候,查询还算快的,但是当scale= 24000时,该比例尺下图片为30万左右。我使用下面的查询语句:
     select * from bitmap_table where scale = 24000 and name = '12.png';
     时,就消耗了十几二十秒的时间才查询到结果并获取其经纬度数据,在pc下时该过程耗时大约是0.8秒。

     请问考虑到wince的资源问题后,这个时间是不是正常?
    有没有改进的方法?因为还有更详细的图层,图片更多,查询页就会更慢了。

    另外补充一下,我查询的时候都是根据经纬度查询的,而这些字段已经是建了索引了的,这里举例的查询语句简单只是为了说明问题。
    还有我每次查询满足条件的图片最多就4张。

网友:
1、  select *   改成select 仅需要用的字段

2、name = '12.png';
想办法改成int类型,保存图片时用数字,不用字符串。

3、把过滤数据量大的条件放前面

方便的话,把表结构及SQL帖出来

网友:
不好意思,项目暂时停了。目前没时间再去研究这个问题了。
不过还是谢谢关注,先结贴了。以后有机会再学习数据库查询的知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