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串口波特率设置

楼主:
我用的是ATMEL 89C51-20PC的单片机,晶振是采用的24MHZ,串口配置如下:
   SCON  = 0x50;       //SCON: serail mode 1, 8-bit UART, enable ucvr
    TMOD |= 0x21;       //TMOD: timer 1, mode 2, 8-bit reload,timer 0 mode 1
    PCON |= 0x80;       //SMOD=1;
    TH1   = 0xCC;       //Baud:2400  fosc=24MHz
        TH0 = 0xFE;
        TL0 = 0x0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ms = 5000 = 01F4H,10000H - 01F4H = FE0CH
    IE   |= 0x92;       //Enable Serial Interrupt,timer0 Interrupt
    TR1  = 1;          // timer 1 run
   我在单片机端用while循环不停的发0xA5,为啥每次我在PC机端用2400的波特率接收的时候,有时候接收到的是A5,有的时候是5A,2B,69中的一种
   我是按照下面的公式计算的:波特率=(1+SMOD)*晶振频率/(384*(256-TH1))

网友:
通信成功

波特率不太和谐啊 呵呵

这样的情况基本就是波特率的问题,,还有,,你WHILE里发送时的间隔是多少,,太快了也不中哦

网友:
换晶体到11.XXXM的那个试试...

网友:
波特率不准确

网友:
你这样的晶振,选择的波特率 误码是 0.16% 误差太大了 所有出现数据接收不对 很正常的
建议楼主 换晶振 11.0592的挺好的,误码最小

网友:
建议楼主从网下下载个 波特率计算软件,这样 你就可以知道 你选择的方式  误码率多大

网友:
晶振精度不高导致波特率不准确。

网友:
数据发送和接收的波特率都调大一些。
另外不要一直循环的往数据寄存器写0xA5,这样有点快,起码应该检测一下相应的状态寄存器,等到FIFO不是满的时候再往里面写数据。最不济也得延时一段时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说,串口异步传输,会根据起始和停止位进行校正的吗?而且我接收的时候,只要刚开始接收对了,以后就是对的,开头接收是错的,就一直是错的。

不管用什么校验,现在你都不能正确的传送数据,校验也没有用,误差会把你的校验位给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