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vxworks启动后会打印出一些杂乱的信息呢?

楼主:
 各位高手,我把我的应用程序编译进内核后,启动vxworks后,经常会打印出一些杂乱的信息,甚至丢失了命令提示符,比如下面这个(我在RAM里建立了文件系统,并建立临时文件,最后销毁):
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
      ]]]]]]]]]]]  ]]]]     ]]]]]]]]]]       ]]              ]]]]         (R)
]     ]]]]]]]]]  ]]]]]]     ]]]]]]]]       ]]               ]]]]
]]     ]]]]]]]  ]]]]]]]]     ]]]]]] ]     ]]                ]]]]
]]]     ]]]]] ]    ]]]  ]     ]]]] ]]]   ]]]]]]]]]  ]]]] ]] ]]]]  ]]   ]]]]]
]]]]     ]]]  ]]    ]  ]]]     ]] ]]]]] ]]]]]]   ]] ]]]]]]] ]]]] ]]   ]]]]
]]]]]     ]  ]]]]     ]]]]]      ]]]]]]]] ]]]]   ]] ]]]]    ]]]]]]]    ]]]]
]]]]]]      ]]]]]     ]]]]]]    ]  ]]]]]  ]]]]   ]] ]]]]    ]]]]]]]]    ]]]]
]]]]]]]    ]]]]]  ]    ]]]]]]  ]    ]]]   ]]]]   ]] ]]]]    ]]]] ]]]]    ]]]]
]]]]]]]]  ]]]]]  ]]]    ]]]]]]]      ]     ]]]]]]]  ]]]]    ]]]]  ]]]] ]]]]]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       Development System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       VxWorks version 5.5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       KERNEL: WIND version 2.6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       Copyright Wind River Systems, Inc., 1984-20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U: XPedite6201MPC7448 (2.2).  Processor #0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ory Size: 0x40000000.  BSP version 1.2/3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DB Comm Type: WDB_COMM_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DB: Ready.
Retrieved old volume params with -> %33 confidence:
Volume Parameters: FAT type: FAT32, sectors per cluster 0
  0 FAT copies, 0 clusters, 0 sectors per FAT
  Sectors reserved 0, hidden 0, FAT sectors 0
  Root dir entries 0, sysId (null)  , serial number f80000
  Label:"           " ...
Disk with 2048 sectors of 512 bytes will be formatted with:
Volume Parameters: FAT type: FAT12, sectors per cluster 1
  2 FAT copies, 2028 clusters, 6 sectors per FAT
  Sectors reserved 1, hidden 0, FAT sectors 12
  Root dir entries 112, sysId VXDOS12 , serial number f80000
  Label:"           " ...
我要再按回车才会出现->提示符,请问上面信息什么意思?怎样才能去掉这些东西呢?

网友:
每次都有这种情况?

网友:
是啊,每次都有,我以前加USB组件的时候就出现过类似情况,如下: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
      ]]]]]]]]]]]  ]]]]     ]]]]]]]]]]       ]]              ]]]]         (R)
]     ]]]]]]]]]  ]]]]]]     ]]]]]]]]       ]]               ]]]]            0x
3ffffdf0  (]]tRootTask     ]]]]]]): ]  ]]]]]]]]     ]usbBulkDevInit() ret]]]]] ]     ]]      urned OK
          ]]]]
]]]     ]]]]] ]    ]]]  ]     ]]]] ]]]   ]]]]]]]]]  ]]]] ]] ]]]]  ]]   ]]]]]
]]]]     ]]]  ]]    ]  ]]]     ]] ]]]]] ]]]]]]   ]] ]]]]]]] ]]]] ]]   ]]]]
]]]]]     ]  ]]]]     ]]]]]      ]]]]]]]] ]]]]   ]] ]]]]    ]]]]]]]    ]]]]
]]]]]]      ]]]]]     ]]]]]]    ]  ]]]]]  ]]]]   ]] ]]]]    ]]]]]]]]    ]]]]
]]]]]]]    ]]]]]  ]    ]]]]]]  ]    ]]]   ]]]]   ]] ]]]]    ]]]] ]]]]    ]]]]
]]]]]]]]  ]]]]]  ]]]    ]]]]]]]      ]     ]]]]]]]  ]]]]    ]]]]  ]]]] ]]]]]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       Development System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       VxWorks version 5.5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       KERNEL: WIND version 2.6
]]]]]]]]]]]]]]]]]]]]]]]]]       Copyright Wind River Systems, Inc., 1984-20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U: XPedite6201MPC7448 (2.2).  Processor #0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ory Size: 0x40000000.  BSP version 1.2/3e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DB Comm Type: WDB_COMM_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DB: Ready.

网友:
执行了 make menuconfig 之后,并没有见到有你要添加的应用程序那一项?

网友:
调试信息?
在代码里面查找那些字符串啊,诸如“tRootTask”“usbBulkDevInit”

网友:
修改BSP目录下的config.h,加入#undef INCLUDE_WDB_BANN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