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angeDisplaySetting旋转屏幕,视频播放花屏?

楼主(2009-12-24):
changeDisplaySetting旋转屏幕,视频播放花屏?
在windows mobile6.5 下, 显示驱动用了DDraw, 如果正在播放视频时,调用ChangeDisplaySettingEx来旋转屏幕,视频播放花屏,别的运用都没问题。请问下是什么导致视频花屏的?在播放视频时调用ChangeDisplaySettingsEx 还应该有什么约束条件吗?
视频播放
旋转

网友A:
应用使用了DDraw就有问题

网友B:
ddraw与屏幕旋转是冲突的。

网友C:
谢谢91program和bzjing, changeDisplaySettingsEx和DDraw 好像是不能同时使用, 在wm614下, 当调用该函数转屏时,系统会自动切换到GDI模式,转屏完毕,再自动切换回DDraw,在wm6.5下,系统没有这个GDI和DDraw的切换。
不知有没有办法在调用这个转屏函数时 强迫系统先用GDI模式?或者在显示驱动中做些什么,使其能作GDI和DDraw的切换?

网友D:
请问有那位碰到过类似问题及怎么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