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动画显示窗体问题

楼主:
wince 下如何实现类似windows xp下用AnimateWindow 显示窗体的效果

网友:
将VC++程序直接移植过去不行吗?

网友:
不行,CE 下没有AnimateWindow函数或类似功能的函数。

网友A:
AnimateWindow 显示窗体的效果是什么样的效果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nimateWindow 显示窗体的效果是什么样的效果?

不清楚!

网友:
类似于AnimateWindow从左向右,从右向左,从上到下,从下到上是可以用movewindow实现。
但是中间往四周扩撒,或四周往中间显示就不好处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