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B 5.0的项目能在6.0中使用吗?

楼主:
请问:以前定制的pb5.0的项目,能直接在PB6.0中使用吗? 如果需要修改,请问怎么才能做到!~~~

网友A:
你指的是系统还是应用程序?

系统肯定不行啦……

网友:
不能用的

网友:
我也很想知道,别人给的BSP5.0包能否在PB6.0上运行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指的是系统还是应用程序?

系统肯定不行啦……

那别人给的BSP5.0包怎么使用呢,电脑 上没有安装PB5.0

网友:
系统肯定要做相应的修改,也就是移植。这个工作量很大。
应用程序移植的工作量不是很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指的是系统还是应用程序?

系统肯定不行啦……

那别人给的BSP5.0包怎么使用呢,电脑 上没有安装PB5.0

一,重新安装,如果机子支持的话,同时安装5.0和6.0,注意安装顺序,要先安装5.0在安6.0,MSDN有说明的。
二,自己做移植工作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指的是系统还是应用程序?

系统肯定不行啦……

那别人给的BSP5.0包怎么使用呢,电脑 上没有安装PB5.0

一,重新安装,如果机子支持的话,同时安装5.0和6.0,注意安装顺序,要先安装5.0在安6.0,MSDN有说明的。
二,自己做移植工作!

你好,但是现在笔记本上已经按照了PB6.0了,还可以再按装5.0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指的是系统还是应用程序?

系统肯定不行啦……

那别人给的BSP5.0包怎么使用呢,电脑 上没有安装PB5.0

一,重新安装,如果机子支持的话,同时安装5.0和6.0,注意安装顺序,要先安装5.0在安6.0,MSDN有说明的。
二,自己做移植工作!

你好,是在PB6.0上重新建工程移植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但是现在笔记本上已经按照了PB6.0了,还可以再按装5.0吗
MSDN上有PB5 和PB6共存的方法,但指出了是 先安装PB5 再安装PB6。
为了避免比必要的麻烦,还是按MS来吧。
引用 网友B:
你好,是在PB6.0上重新建工程移植吗?

做BSP的相关移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但是现在笔记本上已经按照了PB6.0了,还可以再按装5.0吗

MSDN上有PB5 和PB6共存的方法,但指出了是 先安装PB5 再安装PB6。
为了避免比必要的麻烦,还是按MS来吧。
引用 网友B:
你好,是在PB6.0上重新建工程移植吗?

做BSP的相关移植。

现在已经安装了,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?

网友:
我以前在pb5.0上定制的系统,一个工程项目,能不能在6.0中直接打开!~~

网友:
试试不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好像pbxml项目文件是依赖于bsp的,我想用原来的项目,怎么改bsp也!!~~

网友:
我也很想知道怎样把BSP5.0包运行在PB6.0开发环境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