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如何停止开机运行?

楼主:
我拿到我朋友的一块板子,他板子上已经也有一个程序,程序是一开机就自动运行,并且全屏幕运行的。无论怎么样也退出不了程序。

我现在想把他的程序COPY到自己的电脑上来,怎样才能COPY过来呢?

WINCE4.2的版本的系统,如何停止掉程序。

我现在的状态时,他的板子是程序写进去了,板子只有USB-H的口,没有USB-D口。我想用ACTIVESYNC用不了USB,用不了串口,因为进入不了他的板子去调试。没有另外的其他口了。。除了网口

请问有什么办法,能让他的程序停止运行,或者能够让我的电脑连接上他的板子的?现在连不上,也就进步了他的注册表和文件系统的

2440的板子+WINCE4.2

要确保不能弄坏它的板子和程序。。。

网友:
不能ActiveSync,估计有难度

网友:
没有activesync,这个问题还是很棘手的吧。但是,你的板子不支持masstroy嘛,就是把你自己的板子作为从设备,这样,可以连接电脑,如果文件放在nand里面,就可以拷出来!

网友:
自己定个协议 用串口把文件以某种格式读出来 然后写个程序转换回去

嗯 我自己也觉得这样很BT 不过我做过类似的事情 当时是checksum失败 我想对比我写进去的文件和里面存储的文件是否一致

网友:
4楼估计没有理解我的意思。。我的意思是,我现在连接都连接不了。。我要做的是COPY文件下来,现在连接是个问题啊~

网友:
没看到没有串口 那就痛苦了

还有个办法 有jtag? 写到nandflash里面 然后rom dump出来

网友A:
这个好办,用PlatformBuilder,然后直接修改注册表

网友:
7楼能具体的说说吗?谢谢了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好办,用PlatformBuilder,然后直接修改注册表

别动不动就说好办,这种方法前提是要有相应的BSP,目前来看楼主手上只有那么一块板子。

网友:
支持 HIVE 的话,可以在注册表中把它自动运行的项删掉,这一下次启动就不会自动运行了。
要是不支持 HIVE, 就麻烦了。 要是 ActiveSync 连接不上可以自己写个程序去操作注册表进行操作。

网友:
我有2块板子,就是我朋友的板子和我自己的板子。。BSP也能用~~

请问具体怎么操作。用PB里面的注册表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有BSP,查找一下platform.reg或者是project.reg或者类似的文件,看看有没有如下字样的
[HKEY_LOCAL_MACHINE\Init]
"Launch50"="xxx.exe"
"Depend50"=hex:14,00,1e,00

有的话把这一段全去掉就可以直接启动浏览器进入桌面了

我在这位仁兄的基础上修改下,

你打开注册表.到HKEY_LOCAL_MACHINE\Init这项去查找他自己的APP进程.修改成explore.exe试试.

网友C:
先谢谢各位,这个改注册表的方法我了解了,但是,我连接不上开发板的注册表,我怎么去修改它呢?
哦,我明白了,各位的意思是我直接改包含这个程序的定制的BSP的注册表。但是我的这个BSP,是开发板的公司给的BSP,不是我朋友他的定制的BSP。所以应该是改不了注册表的。

我请教了我老板,老板说可以用U盘去启动一个系统,然后用U盘启动的系统去识别FLASH里的内容,也就能把程序读出来了。。。这个方法可行不?

改开发板的启动顺序。。。我回去考虑一下。。

网友:
我请教了我老板,老板说可以用U盘去启动一个系统,然后用U盘启动的系统去识别FLASH里的内容,也就能把程序读出来了。。。这个方法可行不?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当然可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请教了我老板,老板说可以用U盘去启动一个系统,然后用U盘启动的系统去识别FLASH里的内容,也就能把程序读出来了。。。这个方法可行不?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当然可行

已有的BOOTLOADER如何让它从U盘启动系统?

网友:
恩。是啊。。已有的BOOTLOADER如何让它从U盘启动系统?

网友:
我想不改bootloader代码是不可能的,并且如果想从U盘启动的话就要在bootloader阶段读U盘的文件到RAM,所以要实现USB HOST功能,一系列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,目的却仅仅是改一下开机启动。

目前的程序能够浏览并运行盘符中的其它应用程序吗?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放个改注册表的程序进去运行一下

网友:
现在全屏幕,一按CTRL+ESC就假死了。。。

其他程序不能运行

网友:
你activesync连不上,是否可以连上U盘??
U盘里面的东西是否可见
如果可见,可以试试用注册表编辑器

网友:
这个估计很难办的。关注.......

网友C:
回20楼,ACTIVESYNC不可连,U盘看不见内容。。

原本老板的意思是U盘启动系统,然后就不会自动运行它的程序了,然后就可以做什么都行了。

现在U盘启动也不知道怎么弄。。。估计要改BOOTLOADER

网友E:
用Pocket Controller-Pro这个软件先连接上,并结束掉开机启动的进程,
然后再拷贝行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回20楼,ACTIVESYNC不可连,U盘看不见内容。。

原本老板的意思是U盘启动系统,然后就不会自动运行它的程序了,然后就可以做什么都行了。

现在U盘启动也不知道怎么弄。。。估计要改BOOTLOADER

如果要改BOOTLOADER就需要拿到你朋友的BSP,如果能拿到你朋友的BSP还改什么U盘启动,直接改个注册表不开机自动运行就全OK了。

网友:
呵呵,那基本上根据大家说的,是无解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谢谢各位,这个改注册表的方法我了解了,但是,我连接不上开发板的注册表,我怎么去修改它呢?
哦,我明白了,各位的意思是我直接改包含这个程序的定制的BSP的注册表。但是我的这个BSP,是开发板的公司给的BSP,不是我朋友他的定制的BSP。所以应该是改不了注册表的。

我请教了我老板,老板说可以用U盘去启动一个系统,然后用U盘启动的系统去识别FLASH里的内容,也就能把程序读出来了。。。这个方法可行不?

改开发板的启动顺序。。。我回去考虑一下。。

连不上开发板的注册表,你不会下个注册表的编辑上, 直接在OS上运行修改啊.

网友:
大哥。我要是能再OS上运行。。我还要改注册表干嘛~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用Pocket Controller-Pro这个软件先连接上,并结束掉开机启动的进程,
然后再拷贝行吗?

这个软件也要同步的,如果同步不上的话,只能从U盘启动~~

网友:
是不是可以在U盘自动运行一个程序去修改注册表或直接把那个进程关了。

网友:
我现在想在U盘里放系统,开开发板直接启动U盘里的系统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要改BOOTLOADER就需要拿到你朋友的BSP,如果能拿到你朋友的BSP还改什么U盘启动,直接改个注册表不开机自动运行就全OK了。

赞成 24 楼的意见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:
我用JTAG口把FLASH里的东西全部读出来了。。然后就是分解这个BIN的问题了。。谢谢各位这个帖子我结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