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除24L01的IRQ中断?

楼主(2010-01-07):
清除24L01的IRQ中断?
怎么样清除24L01的IRQ中断标志?
怎么样
标志

网友A:
可以向状态寄存器写1来清这些中断标志位

网友B:
向中断标志位写1来清IRQ中断标志位。
我给你的代码里面应该有,你仔细看看吧。

网友C:
先读出STATUS里面的值,然后把这个值在写到STATUS中去,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