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frambuffer的问题

楼主(2009-08-28):
请教关于frambuffer的问题
现在在ARM11 平台上使用linux操作系统,进行GUI的设计。由于UI分辨率是1080P,所以在进行某些画面切换的时候会有残影出现,这个可能是由于处理器速度造成的限制,所以现在有一个设想就是开辟一个内存空间,所有画图的操作全部在这个空间内部进行,然后画完之后,再把frambuffer的首地址指针指向这里。
所以现在想请教的就是这个指向的过程应该怎么完成?
空间
处理器
分辨率

网友A:
没用过ARM11,它自己没有LCD控制器吗?不支持双buffer?
有些LCD也有双buffer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