旋转编码开关的问题

楼主(2010-02-28):
旋转编码开关的问题
项目中要用到二个旋转编码开关,就是3只脚,1,3脚通过10K电阻上拉到VCC,2脚接地,在旋转时1,3脚会有波形输出,左右转相位差为90度.
用MEGA8去解码.在转动很快的时候方向老是不准确.
但是实际一些产品应该都是很准确的.
找了一下资料,有一些IC(LS7803/4,HCTL2000)专门做这个解码的,但是在TAOBAO找了一下价格很高.大家是否知道那些便宜点的IC可以做这个事情的?或者直接用MCU怎么可以准确的解码?
旋转
解码
TAOBAO
相位差
资料

网友A:
这是软件问题。可能是响应不及时造成的。

网友B:
方向信号要用硬件判定,就是一个“异或”门而已

网友C:
要用中断作这个,别用查询!当管脚有变化时今中断,然后判断,再处理!单片机的晶振最好在8M

网友D:
没用过这样的IC
MARK,

网友E:
三楼说的差不多。要么就靠硬件

网友F:
检测速度要比旋转速度快很多才可以

网友G:
我觉得你这个情况可能是旋变的频响不行,是刚性的性能,你想提高频响,就会有信号的相位滞后,这是一组相悖的指标,自己根据需要权衡。

网友H:
你可以通过硬件设置校正网络这种环节,但是相应的,当你频响提高的时候,信号就会出现相位上的滞后;如果你不是需要实时性很高的信号,这样做没什么不可以的,如果性能要求比较高的话,可能要复杂了。
多嘴问一句,是做伺服电机系统吗?